[家电] 洗衣机主板维修求助嘻嘻

楼主(2024-05-02):
美的的洗衣机,开机启动电磁阀进水不工作,电机直接转。
说是这个2个可控硅有问题?
还有一个黄色应该是瓷片电容吧。型号看不到。
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我买同型号可控硅换上?
给电磁阀供电测试48v左右

测量了2可控硅 3脚没有击穿

三极管 测量也是没有击穿

唯独有个这个小黄色的(是瓷片电容吗?它会影响启动直接转? 电磁阀供电线48v吗 )

网友:
电容是人为损坏的。

主板用酒精洗后,烘干应该就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A:
都用胶封了还修,也是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用胶封了还修,也是牛人

网友:
这机器没有液位检测的吗?没水也转?既然知道可控硅坏了就换呗,换完记得打胶哈

网友:
这种洗衣机还修啊,,,冼净率低,损坏衣物率高,,,工作了多少年啊,,

网友B:
无水就开转?单方向转是可控硅短路?正反转正常?那就是电脑块异常了。
电磁阀上额定电压不是220v?若标注电压是48v那就单独通水看咋样,不通的话可以拆开消除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水就开转?单方向转是可控硅短路?正反转正常?那就是电脑块异常了。
电磁阀上额定电压不是220v?若标注 ...

无水启动就转。 反正转都有, 电磁阀标注220v。供电线只有48v左右。

网友:
电磁阀不进水,可能是阀坏了吧,电机直接转是可控硅坏了,可控硅用万用表量不准,万用表电压太低,用摇表或者直接交流电接灯泡测

网友:
无水启动就转要看是一个方向转还是2个方向转,电磁阀只有48v左右你还要量电磁阀阻值,看看是不是电磁阀引起烧板

网友C:
“无水启动就转。 反正转都有”

会不会是水位检测出问题了,开机检测认为是有水的。

网友:
淘宝买个新主板也就几十块钱不贵,建议还是不要折腾,直接换新

网友:
封胶了不好修,去买个好的吧

网友:
换个同型号的新板吧。

网友D:
你也不能确定酒那几个元件坏,如果还有其它元件坏的话就难搞了,折腾起来也花时间,建议换主板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水启动就转。 反正转都有”

会不会是水位检测出问题了,开机检测认为是有水的。

我也有这样猜测,有什么办法排除水位传感器问题? 水位传感器有3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不能确定酒那几个元件坏,如果还有其它元件坏的话就难搞了,折腾起来也花时间,建议换主板比较好。 ...

是的,我在考虑想怎么测试水位传感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买个新主板

网友:
买个好的主板换上吧

网友:
直接换板子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