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印证东芝笔记本电脑CPU背面电容故障引起进系统死机

楼主(2024-05-02):
老机器东芝a505系列,CPU是P7450。
故障现象:进不了PE,XP和问七。
解决方法:拆CPu背面大电容,换成大容量电容,一个2200的不行,再加一个1000的就可以了。
结果:克隆问七后长期稳定运行。
原NEC电容已暴拆无法传图;网购的贴片未到,发应急处理图。
图是老图,曾21年8月首发于迅维。随后网购电容到手后装好机器,经稳定测试后出到小黄鱼了。

网友:
这个是很古老的通病,
CPU 背后的 NEC 大电容问题,
很多东芝机型的通病。

网友:
这么巨大的电容吗

网友:
换成钽电容很稳。

网友:
NEC大电容是所有笔记本电脑的恶梦,各大品牌只要用了都会坏,碰到不少

网友:
古老的486主板上面都是钽电容。如果买不到同规格的钽电容,就换成固态电容。现在主板基本都是固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