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块36v21ah18650电池组不知道该怎么用

楼主(2024-05-02):
这个是之前废品站淘回来的,是的坏了的电动滑板车上用的,放了一年多,也没有36v工具啥的能用上,前几天有个24v滑板车电池坏了就想给拆开从新组一下用,那个才28节电池这个80节,手上又没有点焊机也没有镍片,用电烙铁着实有点不敢,拆开了看看做工挺工整又不敢下手了。发出来听听坛友们的意见

网友:
需要测内阻,找20节内阻差不多的做,最好用点焊机,焊接的不保险,点焊机可以自己做,镍片不贵。

网友A:
直接拆了给小电扇和手电筒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了给小电扇和手电筒使用啊。

不合适吧,这么多粒

网友:
建议咸鱼看能不能出。

网友:
拆散了卖应该可以

网友:
好多电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合适吧,这么多粒

就是多才好啊。因为就算有一两个坏的,其他的也可以满足使用的需求啊。但是这么一整个电池组你很难找到合适这个体积的设备啊,你又不可以因为这个电池组去买一个滑板车吧?把东西挂上闲鱼也不合适,因为二手物品很难去确定需求。除非他刚好也有一个这样的滑板车,他的电池组坏了正好需求你的这个电池组否则都是压价到手刀十分难找到一个好买家

网友B:
之前的4并7串,现在这个8并10串,拆掉24节就可以用了

网友:
拆电池重新给个用用,不新就当大电瓶用

网友C:
做个蓄电池,停电就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多才好啊。因为就算有一两个坏的,其他的也可以满足使用的需求啊。但是昨晚一个电池组你很难找到合适 ...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4并7串,现在这个8并10串,拆掉24节就可以用了

之前电池塞管子里了的,要拆成单个从新组,不然得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蓄电池,停电就用上了。

不行改成24v电池包用在太阳能板蓄电上,就是锂电池放家里不安心

网友:
放一年先测试下电池内阻、容量是否正常,在决定怎样改

网友:
拆了单个卖!!!

网友:
太多了,拆开卖掉把

网友:
放一年后电池性能怎么样了也不知道,要先检测电池性能好坏才能做决定,说不定容量低电阻大那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
还是得有个点焊机。

网友:
不知道内阻容量,拆开重新组也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