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拆表了!今天拆个众仪ZT-FS1风速计!

楼主(2024-05-02):
等啊等!等众仪的晶体管测试仪没等来。等来个风速计?

价格也不贵,买来玩玩吧。
官图介绍。

功能还不少的。

收货开箱。全英文的包装。

主机,电池,水明书。

说明书全英文的。看来又是出口的。

个头很小巧。

小风扇。

背面电池仓。

继续吐槽电池盒!!!
还是正负极两头都是弹片的设计。。。不看一眼很容易装反。。。

开机满显。好家伙,显示的内容还真不少。认识的也不多。。。

玩了一会,发现一个可以改进的地方。

上面那个小风扇应该设计成180°可旋转的,这样不同风向的时候,人不用跟着转圈,也不会因为人体的阻挡影响到风力。

还自带了温湿度计功能。

测一下肺活量。。。

惯例必须拆机!

没多少肉。。。

牛屎。。。

应该是预留了蓝牙模块。

上面的小风扇。

一对红外收发管来检测扇叶转速。

风扇阻力很小,高速转起来噪音偏大。

电路板正面。

测量温湿度的模块。

网友:
红外对管检测扇叶转速,挺好的。

网友:
又有新玩意

网友A:
这东西一般接触少,什么情况下要测一下风速呢。

网友:
又是牛屎芯片 差评

网友B:
多钱入的?个人觉得热丝式的传感器会更加好,这种机械式的总会存在误差,或者低流速无法测量的可能性存在

网友C:
众泰仪器的产品越来越丰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钱入的?个人觉得热丝式的传感器会更加好,这种机械式的总会存在误差,或者低流速无法测量的可能性存在 ...

热丝式的传感器会不会受温度、湿度的影响?

网友:
预留蓝牙模块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丝式的传感器会不会受温度、湿度的影响?

热丝式更加高效,更加准确,同时也更加灵敏,高端的都是选用热丝式的,同时对编程代码也更加要求高.
通俗的讲就是高流量更加高,低流量更加低

网友:
哈哈,五一快乐

网友:
狙击手的标配吧?

网友:
以前在公司也用类似这种测试吹风机的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众泰仪器的产品越来越丰富了

众仪的表胜价格便宜,东西一般。

网友:
又有新玩具了,到手先拆

网友:
众仪的产品线越来越多了啊
俺第一次听说这牌子 还是万用表咧
俺当时就搞了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一般接触少,什么情况下要测一下风速呢。

狙击
字数补丁

网友:
23年末,摊上“抢”了个 这个LM-8000多用途检测仪,好像以前是中国测绘院 广东 检测院的资产?
        前一个人 拿在手上看了很久,没看明白就放下了,他一放下 我马上拿(抢)过来,(摊上规律:放下就是放弃)摊主开价10元,没还价。其实就 风速计 有用,其他都可以通过 手机传感器 检测得到。

网友:
又有新玩具了

网友:
一般人还用不上呢,钓鱼要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