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关电源12V改24V电容问题

楼主(2024-05-02):
手头有个12V的3845+tl431芯片的开关电源想要升到24V输出,原装输出端是16V1800uf的2个电容并联的。我现在换成2个耐压35V470UF的电容对电源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容量低了,电源带载能力下降

网友:
24V输出,35V耐压的电容够用,至于容量,要看输出电流,输出电流大,电容容量就应该大些。

网友:
小功率问题不大

网友:
电容换了太小了,300w的电源成了100W

网友:
上固态电容,容量可以小点,但也得用2000uF吧。

网友A:
看用途吧,如果是点个灯泡什么的,电容小点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途吧,如果是点个灯泡什么的,电容小点也没事。

用来带t12电烙铁

网友:
12V改24V输出,跨度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