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线+周围电容电阻重植 修复泉盛k5收音机模块

楼主(2024-05-02):
一个兄弟改4732,把一个引脚焊盘弄掉了。扩容的芯片也因为高温报废,然后这台机器就辗转到了我手。

刚到手的时候机器的状态如下:
收音机模块、epprom模块连锡,且留有大量助焊剂;
可以开机、联机、刷机、发射、一直在RX接收状态;
收音机模块一处引脚焊盘脱落;
数字键盘有两列无效;
写回校准文件、调整电参、电脑写入频率、手置设置相关设定无法保存,关机再开机数据丢失;

仔细检查了主板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就着手把原厂收音机模块复位,并更换m24m02扩容芯片。

重植原厂收音机模块时发现下面有一小段留在焊锡里的导线,导致短路后两列键盘失效,于是去掉遗留的导线;
刷机后除收音机功能无法使用外,对讲机功能正常;症状为开到最大音量收音机声音很小,且只有噪音;
于是对比电路图和主板照片发现少了一颗100nf电容,并且脱落的焊盘位置导致电路断路;于是进行飞线把断路位置连同,从9.9包邮80个的小板子上面去下一颗100nf电容填充;(顺便说一句,这9.9话的太值了)

完成以上流程以后收音机故障依旧,于是用万用表根据电路图检查周边电容和电阻通断情况;
发现有几处因为之前更换4732模块高温焊接导致虚焊断路,于是进行加焊;
确保没有其他电路问题后通电测试,收音机功能正常;
装机完成。
全程耗时7小时,整个过程甚是快乐

网友:
这个,费了些心思啊

网友A:
这有图纸,能对照的处理,没这份图纸就抓瞎了,不好找了。

网友B:
这是收音机啊,我还以为是对讲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有图纸,能对照的处理,没这份图纸就抓瞎了,不好找了。

有图也得能分析原理,不然也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收音机啊,我还以为是对讲机呢

带收音机的对讲机

网友:
带收音机的对讲机

网友:
烙铁温度高造成的把

网友:
楼主厉害,这个竟然个好了!

网友:
收音机模块更换比较费事,能够修复不容易

网友D:
赞。楼主好手艺!
9.9包邮都有些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楼主好手艺!
9.9包邮都有些啥啊?

9.9包邮的80份电子火因的板子,用来给其它设备改typec口的

网友:
这对讲机不错,还带收音功能

网友:
好机器,看着皮实

网友:
估计原厂用的是高温锡,自己烙铁不好的话,很容易焊烂。。

有风枪,加焊油很容易焊下来大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也得能分析原理,不然也修不了。

这倒也是,不懂的人给他图纸也看不懂。

网友E(2024-06-14):
厉害!元件太小,自己也差点放弃了自己那台,最后发挥韧劲,挽救回来了

楼主(2024-09-11):
引用 网友E:
厉害!元件太小,自己也差点放弃了自己那台,最后发挥韧劲,挽救回来了 ...

原来烙铁也是ham啊

网友:
BK的收音机芯片?

网友:
楼主高手,我是没有这个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