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收钱到账提示音响,准备接线修复

楼主(2024-05-02):
蓝牙连接,结构简单,充电口硬生生被掰掉了,焊盘都被拽下来了,想了想,不修了,接个电线出来吧

使用18650电池,这个设计不错

焊盘损伤太严重,不修复了,接线比较方便

喇叭还可以,磁铁也比较厚实

网友A:
每次去菜市场买菜,付完款都会听到店里的音箱播出微信收款xxx元,第一次知道原来是长这个样子的

网友:
没看明白,咋发出到账提示音的

网友:
就是个蓝牙音箱,连接手机才能有到账提醒

网友:
估计是插反了还硬怼造成的。

网友:
这应该是硬怼的,而不是硬拔的。

网友B:
就两条线,很好接的,再搞点哥俩好固定就行了!

网友:
能把插座连根搞掉也是人才

网友:
上面是单声道功放,之间应该是5脚应该是4054充电芯片,下面是蓝牙,没看到电池保护板,既然改了还不如一步到位上tc口充电保护一体板

楼主:
嗯,感谢建议,里面空间大,加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两条线,很好接的,再搞点哥俩好固定就行了!

准备直接接线,micro插头剪掉,焊上算了,也不用固定了

网友:
不需要接电线,侧面打孔装一个DC口,完美解决不耐用的问题,直接焊线还是会被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去菜市场买菜,付完款都会听到店里的音箱播出微信收款xxx元,第一次知道原来是长这个样子的 ...

不,那个是微信官方的,自带流量,不需要连接手机

网友:
这个蓝牙要连手机!

网友:
银行办的收款码送的音箱里面有流量卡,不需要连接手机。

网友:
这个收款提示器,当年有车,我买好几个

网友:
能把插座硬拔下来,力气可不小

网友:
可以在侧面开个孔飞线改C口

网友:
可以更换插座,更方便

网友:
接个带耳的TY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