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看看这个电池容量测试仪行不行?

楼主(2024-05-02):
就自己平时搞一搞玩,想组一些电池组玩,3-6串的
好的容量计一两百元实在觉得划不着
这种的可以吗?有个10%误差都无所谓...

楼主:
还有个这种,内阻电量都能测,就日常弄点18650电池组够用了么

网友A:
这个不错,刚好前段时间买了,测了不少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刚好前段时间买了,测了不少电池.

您说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网友:
不是很多电池,就买第一个,没噪音,内阻还是要买个专测内阻的.

网友:
放电太慢,每小时500MA,一节电池要4小时才放完,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就买第一个,那小风扇的噪音能把人吵死,剩下的钱再买个内阻仪,刚好够了,就能玩了.

网友:
最近坛子里很火的ts457很便宜,可以玩玩,容量用灯泡可以大概算算,一切为了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这种,内阻电量都能测,就日常弄点18650电池组够用了么

两种都可以

网友:
楼主开始搂仪器了!电子坑不容易填满。

网友:
个人玩玩可以了,贵的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
心血来潮玩上几次,过后就扔到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业余用足够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1853-1-1.html

你把吃灰盒子都做好 了

网友:
买过,误差不大

网友:
这种小的挺方便的,但是价格超过30性价比不高了,还不如加点上电子负载

网友:
有个七元多的模块,最大支持1A放电,业余简单用下,内阻仪就用50元左右模块做就行。

网友:
电阻放电的,可以省略了!

测容量,必须恒流放电!

满电4.2v,初始电流500ma,电阻8.1Ω,当电池2.8v的时候,电流345ma了!

想想这个放电曲线就恐怖!这能测的准?才怪!

网友:
个人觉得,锂电内阻测量,不到0.01欧姆的精度,不大堪用。容量 误差10%都没有啥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