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站首拆!20块钱买的全新博仕战狼ID7142交流手电钻拆解

楼主(2024-05-02):
多多买的,23元光机器,好评返3,相当于20元。
只是机器比一般的小一半,短时间干点小活可以。

网友:
铝线电机吗?

网友A:
真便宜,我以前买过一个还要49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便宜,我以前买过一个还要49呢...

你那个是铝头壳的,而且是大功率,质量不一样!这个价格不贵。

我买的芝浦,朔料头的,还要38呢,是冲击钻、平钻两用。

楼主:
不知道。应该是吧?这个价格怎么可能铜的?

网友B:
看起来是铝线的,没有刮一下?

网友:
咸鱼现在许多无刷电机的,便宜,什么品东成质牌

网友:
这种插电的,太便宜了还是不敢用,一下子就发热严重,还不如直接咸鱼买无刷的

网友:
看着价钱感觉像是铝包的

网友:
碳刷哪里太简陋 了

网友:
铝线电机,别过重负荷没问题,轻来轻去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铝线的,没有刮一下?

不用刮,这价格肯定是铝线的,看定子线圈那么粗也知道了,转子是不是铜的就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便宜,我以前买过一个还要49呢...

我也是买的亚特的,感觉挺耐用的。

网友:
现在的锂电无刷电钻很便宜,比有线的方便。

网友:
价钱这么多,很有性价比

网友:
价格便 宜,偶尔用用感觉还不 错

网友:
便宜,一般用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是专用的  这个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打一孔就回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