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个usb头结果短路了

楼主(2024-05-02):
不知道什么情况 为了排除焊接问题我还多换了几个 结果一样

难道是usb头有问题? 这东西引脚定义应该都是统一标准的吧

网友:
你这个板子的定义应该是公版,有稀奇古怪定义的usb公头,经常出现在群联的板子上

网友:
USB头肯定是标准的,不标准的只可能是板子...

楼主:
原来是板子问题

网友:
USB3的公头还真有2种引脚分布,一种是公版,还有一种有左右最边上各2个引脚换了个位置。

网友:
5和4,1和9焊盘位置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