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改装电蚊拍,增强灭杀能力(改进放电间隙)

楼主(2024-05-02):
上次的贴子:改装电蚊拍,增强灭杀能力。使用一段时间后,放电间隙因放电,金属蒸发附着在塑料管上,有了电阻值,不再啪啪啪了。
改进版:使用2.54的插针,用钳子弯曲插针头部,使放电间隙为1mm。
如下图

网友:
这个放电间隙起什么作用?是你自创的吗?

网友:
没搞明白放电间隙是干啥用的

网友:
作用有限,还不如改锂电池!

网友:
把火花塞电极间隙调大,反而不容易点火啊

网友:
还以为放电间隙是电击丝之间的距离

网友:
所以有什么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
原贴内容,市场上的电蚊拍,在电击苍蝇时,苍蝇如果没吸附在电蚊拍上,因电不死而逃脱。再者,会造成高压短路,无高压放电的啪啪声,升压电路会过载。在加入0.5毫米的高压放电间隙后,不过载,也能有瞬间的高压放电,效果不错。

网友:
电蚊拍是用来电蚊子的,电击苍蝇不是它份内任务。

网友:
改天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
原贴内容,市场上的电蚊拍,在电击苍蝇时,苍蝇如果没吸附在电蚊拍上,因电不死而逃脱。再者 ...

电不死苍蝇不是因为电蚊拍不啪啪,而是因为电流不够。你还不如直接把原来的铅酸小电池换成一只18650锂电池,保持你啪啪啪不断,苍蝇直接电死,亲测有效。18650锂电池直接接在电路板上,不要通过充放电保护板。

网友:
你增加一个消耗电流的放电间隙,岂不是更加电不死苍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不死苍蝇不是因为电蚊拍不啪啪,而是因为电流不够。你还不如直接把原来的铅酸小电池换成一只18650锂电池 ...

原厂是18650锂电池,高压电路功率小,吸附苍蝇后,高压近似短路,电流小,苍蝇经常逃脱。加入放电间隙后,吸附上苍蝇,仍然有啪啪放电(电流大)。如果谁改装一个彩电高压包电路,功率大,短路电流也大,秒杀一切小昆虫

网友:
原理看不懂,如今18650电池供电的拍子很好用。

网友:
换锂电马蜂都能电死

网友:
我一般都是接充电宝。。简单明了

网友:
改18650锂电池充电一次还用很久

网友:
我家那个买来就是锂电的

网友:
这样子是电弧供电?

网友:
不容易放电是为啥啊  有一个蚊子碰到都不响 用金属试倒是啪啪响 网的间隔太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