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五元钱修复赛科特KT2811 LCR数字电桥过程

楼主(2024-05-02):
手头本来有一台数字电桥,某日逛闲鱼,发现一数字电桥,卖家的描述是“KT2811型LCR数字电桥,不通电,无修,现当配件卖,100元,不包邮,无售后。”
网上查,得知该电桥有100、120、1k、10k四个频点,关键是测试电平有三个0.1V、0.3V、1V,而我现有的电桥测试电平只有0.3V。
不就100元么,权当买了一堆元器件。

货到,开箱检查,出厂的两个封条基本没断,说明确实没修过,心中窃喜。

插电,开机,没反应。
检查品字插座中的保险管,发现1A保险管已断,找了个1A保险管换上。

保险管坏,换一个

保险管坏,换一个

现在不能贸然开机了。
开壳,拍照(为了记住各个插头大小、线颜色、位置),该机是上下两块板子,上面的大板是主板,下面的小板是电源板。

主板

主板

电源板

电源板

变压器

变压器

前面板

前面板

拔掉变压器到电源板的供电插头和电源板向主板供电的所有插头。
再插电开机,测量变压器输出的8.5V和双11V电压,正常。
关机,插入变压器向电源板供电插头,开机,测量电源板正5V和正负8V输出电压,正常。
再关机,插入电源板向主板供电插头,检查无误。
开机。屏亮、有显示,按各功能键,屏幕均显示正常,可惜的是这台电桥居然没有安装蜂鸣器,按键无声音(电路板上有蜂鸣器的设计)。
大喜,以为修好了,接下来就是测量。原来没这么简单,老鼠拉锨把,大头在后边呢。

测量电容和电感时,在频率10k档,测量是准确的。譬如4.7μF的电容,在10k档测量,就是4.7μF,而在1k档,测量值就成为47μF,在100Hz档测量,就成为470μF;电感12mH,在10k档测量是正确的,而在1k档测量,成为120mH,在100Hz档测量,成为1.2H。
简单点说,就是以10kHz为基础,频率降低10倍,测量值增大10倍,频率降低100倍,测量值增大100倍。

首先想到的是哪个IC接触不良,因为该机所有的IC都是插在插座上的。为了便于记忆,从主板的一边开始,逐一拔出,仔细检查后,再重新插入。为了防止方向插错,每个IC都要检查缺口在哪边。
所有前边检查的IC引脚都没有问题。
检查到最后时,其中一个最大的IC(40脚),拔下IC后,发现这块IC所有的引脚都已经严重氧化,所有引脚都是黑色的!

损坏的扩展芯片

损坏的扩展芯片

打磨后仍然不是很干净

损坏的扩展芯片

损坏的扩展芯片

这块IC是日本NEC公司的D8155HC-2,查资料得知这块IC是单片机的I/O扩展接口,内部并没有程序固化存储,买一块直接替换即可。
立即在淘宝4.5元包邮买了一块,货到需要三四天。
因为要换新IC,这块IC就用细砂纸仔细打磨到基本能用。
插入IC座,开机。

糟心的事来了。屏亮,无字!!马上关机。
显然是我在重新插拔集成块的过程中哪里出错了。近四十只IC,再重新一一检查,有没有哪个引脚弄弯了没插进去,哪个IC没有完全插进去,哪个IC方向插反了,又花了一个多小时,没查出问题。没动过烙铁,不存在焊接问题,也没弄断哪根线。
折腾了五六个小时,还是找不到原因,无奈,睡觉,明天再查。
次日,又仔细检查了一遍,依旧无果。
用万用表量量电压吧。
查主板5V输入电压,发现只有2V左右!考虑再进一步检查是哪里出问题了,无意中,手碰到了5V电源插座左下方的IC,烫了一下手,立马关机。
查看这只IC,型号是SN74HC163N,是一只“4位同步二进制计数器”。
再仔细看,这只IC的缺口怎么和其它IC不一致?赶忙打开刚开壳时拍摄的照片,原来是我在全面检查插拔IC的过程中,把这只IC的方向插错了!!大意了,拔下,重新正确插入。

计数器发烫,5V电压降到2V

计数器发烫,5V电压降到2V

开机,正常显示,能够测量。还是刚开始时的故障现象。
只能等新买的扩展芯片D8155HC-2到货后再说了。
两天后,扩展芯片货到,打开一看,全新的。(芯片不管是焊接过还是插入过IC插座,使用后的外观形状和没使用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知商家为何要特意注明是“非全新”。

将新扩展芯片的引脚认真整理后,插入IC插座。再次检查所有无误。

好坏二芯片

好坏二芯片

插电,开机。
检查、测量,一切均完全正常!大功告成。

开机正常

开机正常

测量正常

测量正常

修复后的分析:
1、修复后开机一小时,手摸所有IC的表面温度,只有这只D8155HC-2表面温热,估计有三十多度,不会超过38度,其它所有芯片都是凉的。
2、检查插入IC插座的情况,发现只有这只IC,插入插座后,无论如何都不能插到底,比其它IC的缝隙要宽1mm左右。见下图

芯片插不到底

芯片插不到底

3、该机并未维修过,而该芯片可能是主板中功耗最大的芯片,发热量大,刚好芯片又没有插紧,加速了引脚的氧化,最终引脚全黑发热更大烧毁了芯片部分功能 。

教训:一言难尽。一个疏忽,差点造成更大的故障。幸亏平时的经验救了机子,发现屏幕无字,尽管陆续开了两三次机,但每次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如果连续开上半个小时,那块计数器IC很可能就报废了,还可能有更多的元器件烧毁。

网友:
高手,没点技术真下不了手。

网友:
用得上就值了

网友A:
虽然便宜,但体积太大,还是便携式的带出门去买元件更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便宜,但体积太大,还是便携式的带出门去买元件更为方便。

正确,完全正确!!!
但不到万不得一,我不会到实体店买元件。咱不是生产厂家,买元件都是几个。实体店买几个元件价格是淘宝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我都理解。卖元件,实体店价格如果和淘宝相差无几,早倒闭了。
俗话说“时间就是金钱”。咱没钱,但有的是时间。

网友:
高手,动手能力强!

网友:
技术不错,修好就超值了。

网友:
留下了没技术的眼泪

网友:
D8155HC芯片座也换了,估计效果会更好。

网友:
ic有翻新的

放久了引脚发黑氧化了,退锡重新镀锡之类的
看不出来的

网友:
好手艺,值得点赞

网友:
不理解数字电桥做什么用的? 看板子都是门电路加单片机组成。

网友:
74163这样的较为简单的逻辑门,内部电路相对比较简单
一般插反了不会坏,对于MCU,EEPROM这些带程序的,可是一定要小心。

网友:
简直就是高高手

网友:
经验丰富啊

网友:
老款设计的电桥用的是51,需要8155扩展IO,现在款的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