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成功给7100做了个菊花手术

楼主(2024-05-02):
准备用7100玩玩FT8,怎么都找不到串口,排除数据线、电脑问题,锁定应该是设备的问题了。找到ICOM售后,居然不给非国行机器维修。本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大无畏精神,自己干。
拆开机器插上数据线,逐一测量每个针脚,终于发现问题了,原来是USB座的一针断了。问题找到,下单买元件(3块钱买5个还包邮,这单商家亏大了)。想着很容易换,干起来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旧件怎么都拆不下来,外壳4个固定脚都接地,PCB大面积铜箔散热太快。又翻出风枪,周边粘上高温胶带做好保护,外壳都吹变色了,还是纹丝不动,都闻到糊味不敢再吹了。没办法,只能暴力拆解了,四个固定孔用电钻打通的。修平整焊脚,洗板水去除焊膏,后面焊新件就顺利了。
全部安装好,通电试机,久违的串口终于回来啦
发帖庆贺一下

网友:
用堆锡的方法应该能拆下来

网友:
多堆点有铅锡,,好点的烙铁就可以的

网友:
你说你 风枪换啥座子啊 顶多辅助保温  不然就真的板子鼓包变软 它都不带动的   以上就拿DB120-WG就试过

  下次 试试多上松香多上锡  座子金属部分堆锡烙铁加热效率比风枪高    风枪对板子散热太快的时候辅助保温好用   通过孔也是风枪辅助加热烙铁主加热

网友:
板子背面加热拆座子的方法也可以参考下

网友:
破拆是明智的选择,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下次再试试

网友:
这种东西破坏性的拆还好干点

网友:
没坏就是胜利
icom家的D-star好像没有DMR和八重洲家的火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