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探头拆修

楼主(2024-05-02):
示波器的1只探头有点接触不良,今天得空看看能不能修一修,坏了换新的大佬请忽视。

这种探头坏了

电路夹子一头夹住针尖,一头夹住BNC公头针芯,扭动线身,通过时有时无的电阻值初步判断是根部接触不良。

固定住BNC头,风枪大概250度的吹BNC头细端,手挽紧同轴线用点力扯,边吹边扯就能分离线和头。

3张此探头连接线的细节,俺不懂为何如此设计,懂得朋友给科普下

接下来要取出BNC公头针芯,3mm的内六角扳手静压捅进BNC头尾部细端,破坏原针压工艺才取得出针芯。

捅时注意力度,力度合适得到完整针芯

接下来重新焊接线芯:需要按合适的尺寸来拨线芯,不知道尺寸先测量

拨线芯长度大概如下图,拆过焊过的DIYer应该看得懂吧

300度风枪加热涂了助焊剂的针芯,锡化迅速插人剥好的线芯(套好4mm的隔离套)

效果如下

然后物理方法连接线和头,俗称压头,该步骤好坏通常决定整根线的质量

先用直径3mm柱状硬物将BNC头尾部细端捅大捅圆一些便于插入准备好的线芯

合适力度戳入

BNC头冒出针芯后压紧压实尾部,专用钳没在手上就用了两把其他钳,嘿嘿

最后测试1X&10X的阻值

套回胶套就能正常使用了,基本是无损修复。附一张各种BNC头,大家觉得哪种样子的耐用

网友:
探头中间的那根线是合金的,整天拉扯扭转,时间久了很容易坏,好在这种无源探头不贵。

网友A:
阻值这么大啊,我以为同轴线阻值小呢

网友:
老产品的配件比较少,自制或者修理是首选。

网友:
我的一个普源探头也是这样一根丝    只是不是这样接的   它那个针是一个两头尖直接插线芯胶皮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这么大啊,我以为同轴线阻值小呢

帖子里同轴线是探头测试值与单纯同轴线不同

网友:
探头线不是一般的同轴线

网友B:
探头上还有一个可以调节的旋钮,没看到啊

网友C:
压头没有专用工具夹不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头上还有一个可以调节的旋钮,没看到啊

在笔上,图二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头没有专用工具夹不紧啊

你是看门道

网友:
这都能修,手指豆颜色真健康

网友D:
很专业,感觉经常维修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这么大啊,我以为同轴线阻值小呢

不能单看阻值,还要考虑电容,所以不会使用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专业,感觉经常维修探头!

首次试着修自用探头,只是焊了断线,谈不上专业

网友:
牛,工具齐全。学习了。我的两个表笔还没有用坏,

网友E:
中心的线特别细,可能越细越高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心的线特别细,可能越细越高级。

主要为了减小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