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冷焊机好贵啊,基本都在2000以上

楼主(2024-05-02):
经常需要在工作室做点小设备小机器,需要经常焊接、折弯、简单的钣金等,之前都是用手工焊机ZX7,但遇到薄板就比较难了,一戳一个洞啊。
打算买一个冷焊机,好像很容易焊接。淘宝上一搜,发现价格好贵,基本都在2000以上了,大牌子基本都要6000以上。不知道为什么价格这么贵。
对付薄板件,有没有便宜的焊接方法和设备?

网友:
试试氩弧焊改冷焊的套件?

网友:
瑞凌有氩弧焊+冷焊的 价格才一千五这样

楼主:
小城市去哪买氩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城市去哪买氩气?

冷焊机也要氩气,冷焊看着简单其实不好焊

网友:
干活的工具要买好一点的。

网友:
你用点焊机代替试试。这冷焊机坛子里也没有人DIY啊,关键这东西调试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城市去哪买氩气?

小县城都有,不然做不锈钢的怎么办!

网友:
无论啥设备,技术是第一的,技术不够设备来凑,也只能是凑而已,别花大价钱买上设备,觉得还不如不买就好。

网友:
上K的就没必要了,可以换个思路用其他办法试试,薄铁拼接用电阻焊、打铆钉、折边锤打,或者提高焊条机的焊接手艺

网友:
几厚的板子,无气二保焊容易上手,薄板子也能焊。练习好了焊接出来也很漂亮。

网友:
干活的工具要好一点的。

网友A:
冷焊机一般是电容储能式或氩弧焊的改装或兼容,市场不太大,所以就贵了,买个二手氩弧焊,在买个改装组件,几百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冷焊机一般是电容储能式或氩弧焊的改装或兼容,市场不太大,所以就贵了,买个二手氩弧焊,在买个改装组件, ...

氩弧焊不贵,对个人来说,充气才是麻烦,那种50L的大罐子看着就占地方,最好是有那种4-5L的小罐子气

网友:
一戳一个洞啊。

网友:
冷焊就是贵!薄的可以二保焊

网友:
便宜的冷焊机都是骗人的,就是氩弧焊机改的。真正的冷焊机,它是储能式焊机,原理和普通电焊机不一样,它那个瞬间释放能量很大。你要焊薄板,买个氩弧焊机就行了,厚的也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不贵,对个人来说,充气才是麻烦,那种50L的大罐子看着就占地方,最好是有那种4-5L的小罐子气 ...

附近有机械厂或者加工防盗窗的,他们都有送气的电话,打个电话约个时间,趁他们过来收瓶子时候,给带一瓶过来,新客户需要租钢瓶的话,我估计他们还是比较乐意跑一趟的。
去年这个时候,我把瓶子拖到一家工厂里,让拉气的代充氩气,自己瓶子不混入周转,要等几天才能回来,过了好几天仍没动静,打电话一问,嘿,送气这哥们不干了,新接手的不知道哪个是俺的瓶子,找不到了,没想到的是这哥们也很负责,又亲自跑去帮忙找回瓶子,五月一号拉去的瓶子,大约八号才拉回来。
一瓶气能用很久,一年了,在家玩儿,还剩三分之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不贵,对个人来说,充气才是麻烦,那种50L的大罐子看着就占地方,最好是有那种4-5L的小罐子气 ...

年前修门的师傅的气罐就是比潜水用的空气罐稍微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