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烙铁架

楼主(2024-05-02):
不同类型的恪铁对应不同的手柄架。goot,ST-30,最简易的烙铁支架,估计是放外热烙铁的吧?闲鱼买白光984时的一大堆赠品之一,原配一方形海绵,嫌太轻,灌注了四五块含银锡饼,沉甸甸的。。。

楼主:
不锈钢材质,支架可折叠收放,其实也可放936类手柄和烙铁,最配的还是外热烙铁。。。

楼主:
goot,ST-11,闲鱼30购得,弹簧支杆粗大品质好,瓦亮瓦亮的。。。铁座稍粗糙。936之类的手柄烙铁最配,白光定温N453也合适,外热恪铁不行,外热恪铁头上二个镙丝卡住,手柄也大些放不进。

网友:
楼主络铁不少啊。

楼主:
英华家的塑料烙铁架,十来块钱。轻,自己配了二块大锡饼,稳多了,适用936类烙铁手柄,9501或912之类的丅12手柄也行,兼容二类恪铁,他家的特色。插架处是耐高温硅胶材质,这点挺好。

楼主:
白光942原配手柄架,闲鱼35购入。只能配9501或912的T12手柄。,专用哈。原设计是高温吸水海绵,但用久水会腐饰座子,很难看也不方便,用个咽喉糖圆盒子化层松香,再配放小半个铜丝球,挺好用的。。。

楼主:
威乐烙铁架,型号末知,闲鱼15包邮,缺弹簧,记得自己有个红色威乐焊台一直闲置,上面有个插架弹簧挺好的。。。。正好配成一对。湿水海绵懒得用,正好可以卡入圆形小铁盒,置入松香和铜丝球。。。

楼主:
网上看见这好象是一套?没用过威乐焊台。

网友A:
我的是那种936用的铁皮架 也是太轻了    然后我收的一块锡锅里面的锡饼丢下面 然后一卷焊锡丝做个支架也装上面 这下好几斤重了  就是有时候小心砸脚
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买的936焊台烙铁架,居然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那种936用的铁皮架 也是太轻了    然后我收的一块锡锅里面的锡饼丢下面 然后一卷焊锡丝做个支 ...

那种10块一个的铁皮烙铁架最难用吧,,太轻了也不好插

网友:
楼主最喜欢用那款》

网友:
楼主灌锡的思路不错,我还有一块焊锡条(以前厂里领的)正愁没地用,这打开了思路了。

我的烙铁架是自己制作的,一直也没配上个底座。

网友:
还是喜欢那种大弹簧的,斜着放烙铁的方式,也许是习惯了这种吧,其实936自带的烙铁架也不错。

网友:
我的烙铁架是自己做的

网友:
我用的是陶瓷烟灰缸。。。。耐高温,放的很稳,里面还能放焊锡啥的。

网友:
以前那种弹簧加电木底座的好用,我有一个在用,现在网上这种买不到了,全是劣质品.

网友:
还是这种好用,以前在五金店买的,想在淘宝买个相同材料的,没找到.

楼主:
DIY的T12烙铁手柄和支架,淘宝2016购入,铝材CNC,手柄也是铝棒车制,碳纤维外壳。手感很好,当年配上英华焊台使用。

楼主:
和上支T12手柄支架类似,铝材制作,只是轻薄些,淘宝网上购入,优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