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上的SPDIF OUT接口可以直接连接光纤座输出音频吗?

楼主(2024-05-02):
自带光纤音频口坏了,发现主板还有个SPDIF OUT插座,这个座可以直接连接光纤发送端座使用吗?

主板也是这种座 光纤和同轴连在一起的。 这座底部也是三针的,连上SPDIF OUT插座三针是不是就可以了?

已经搞定线序正确可以直接使用,3X3=9种接线方式,总有一种是正确的。谢谢大家,这样就不需要什么光纤挡板了,直接买这个光纤音频发射座,直接可以使用。

网友A:
这个是同轴的接口,光纤是方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如果音箱有同轴,可以用

网友:
主板上的SPDIF OUT接口可以直接输出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同轴的接口,光纤是方的

图片同轴下面就是光纤,插上去能发光,但是功放好像没有收到音频信号。

功放没有同轴所以无法测试同轴。

这种是775主板很常见的同轴和光纤一体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同轴的接口,光纤是方的

光纤同轴一体的,同轴里面就是光纤,有这种音频光纤是圆的

网友B:
主板的光线输出口一般不容易坏,它是从螃蟹主芯片上跳过DAC直接出来,接外置解码器的。如果是座坏了,那换一个就好,如果是主芯片出问题了,那么主板上的SPDIF口也是坏的,你换了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光线输出口一般不容易坏,它是从螃蟹主芯片上跳过DAC直接出来,接外置解码器的。如果是座坏了,那换 ...

座是被山寨光纤头弄坏的,插上去巨难拔下来,撬几下就测地坏了。换座的手艺和工具还真都不行没有。

SPDIF口刚好解决了这个,既便宜又实用,买个光纤挡板少说也得几十块,这个座才一块钱。

唯一遗憾在于SPDIF的插针和座的插针连接不怎么牢固,SPDIF的针是通用的,能插的很紧配,座的插针明显细一圈,根本插不住,只能放在上面用,用完拿开。最后只能把座当光纤头子,连在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