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液晶屏嵌入式背光灯改电压

楼主(2024-05-03):
液晶屏嵌入式背光灯条损坏,原来的灯条尺寸与电压一样的找不到,唯一能找到一个长度一样,但是电压不一样,想把液晶板上输出61伏电压改成57伏,这样就能直接使用后配的背光灯条,但是不知道那种方式降压稳定?大神们指导一下,原灯珠板是47.7厘米长4毫米宽2毫米厚,3并19串57灯珠(万用表测主板输出61伏),欲替换灯板47.7厘米长3.8毫米宽2毫米厚,3并18串54灯珠57伏电压,主板输出哪里不想去动,

楼主:
嵌入式液晶屏背光灯条规格,47.7厘米长,2毫米厚,4毫米宽,3并19串57灯珠(电压61伏)7020灯珠,这样的背光灯条要二条,这样的怪电压短灯珠板真难找

网友:
思路不错,动手能力强改改就能用。

网友:
飞线串多颗LED行不行?

网友:
串个稳压管

网友:
主板图右边4个r430拆1个或2个应该可以降压(其实是减小电流)

网友:
相差这么点电压完全没关系,几十v都不要紧,电流才是关键。你要查下老灯条电流,一样或者低于新灯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