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曾经的高端品牌如今的产品只能卖4块钱…优派ViewSonic 2.4G无线鼠标MW690拆机

楼主(2024-05-03):
前些天买的优派的无线鼠标,说起来优派,200几年的时候,还是响当当的大牌。那时候的优派显示器在卖场里是经常占据C位的,当时如果谁攒台电脑,用了优派的显示器,那观感的档次立马能提升一大截。可是后来当优派把产品线拉长到投影仪、一体机、平板电脑和3G手机这些之后,这牌子就慢慢的没落了。
这个鼠标到手4块钱一只,20年前绝对想不到会用这个价格买到优派的东西的

型号是MW690,2.4G的无线鼠标

鼠标买了两个,阔是,为毛序列号是一样的,厂家也太糊弄了吧

1200DPI比较适合办公,反正买来也是给老本本用的,老本本也就是偶尔做个测试的时候拿出来用一下,这鼠标够用。只是按键寿命100W次,这个是不是有点……

头一次听说凯网,也不知道是啥来头

原来是经销商的名字

盒子里的东西:鼠标、说明书,还有一节干电池

赠送的电池是碱性的,这个还行,像个样子,比那种便宜电少又爱自己偷偷冒汤的碳性电池好多了

说明书

说明书的经销商也是前面那个凯网

鼠标体积不是很大,我的爪握起来感觉鼠标略有点小,难道是我的爪太大了?

滚轮就是个塑料轮,外面没有包胶

优派的Logo

鼠标背面,贴脚材质还行,比较顺滑

这鼠标的序列号全都是一样的,厂家是真懒啊

打开电池仓盖,里面有无线接收器,螺丝只有这一颗,拧下来就能打开鼠标,这一点比较赞,不用像其它鼠标那样揭掉垫脚才能拆卸螺丝,垫脚揭开之后背胶可能就不黏了,而且再粘回去垫脚还容易不平

开壳

主板概览

微动用的是LUCU,没听说过,100W次的寿命估计也不是啥正经牌子,微动手感偏硬,哒哒声较大,不是静音的那种

机械编码器,光栅的?别想了,4块钱的鼠标,怎么好意思要电动自行车呢

中键没用微动开关,就怼了一个这种直插的开关,省钱啊,微动的焊盘还在,如果想换成微动也不是不行。不过这个直插的开关手感是真硬啊,按起来嘎嘣嘎嘣的

光学引擎用的是SigmaMicro的MX8650A,很普通的一款光学引擎

MX8650A的规格书摘要,理论上是支持1600CPI的

这里居然蹲着一颗直插的电感,好多年没见过鼠标用直插的电感了,这是因为厂家库存积压的直插电感太多了?

板子的背面,外围元件稀稀拉拉的,总共也没几个

主控用的是YICHIP的YC-1011-N,支持蓝牙3.0BR+蓝牙BLE5.0+2.4G三模

YC1011规格书摘要

晶振用的是24Mhz的,如果换成48Mhz的,鼠标的DPI会不会变成2400DPI呢

看丝印,板子是支持BLE5.0和2.4G双模的,不同的产品共用一个板子,这个鼠标应该还有其它的型号,左下角还留有DPI切换按键的焊盘

鼠标装回去,开机,还能用,没坏

顺便测一下鼠标的回报率吧,大约就是125Hz,办公用用的话没大问题

曾经是曾经,现在是现在,岁月长河,不知倒下多少曾经的王者,那些没倒下的,有的也蜕变成了只卖4块钱一只的青铜

EOF

网友A:
好像这价就那么一天吧,后来再点进去优惠就没有了,而且这货应该是经销商贴的牌找小厂做的,品牌再没落也不该是这个品质...

网友A:
还有就是这种没电源开关的最不好的地方是放包里肯定会按住导致亮起白白浪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价就那么一天吧,后来再点进去优惠就没有了,而且这货应该是经销商贴的牌找小厂做的,品牌再没落也不该 ...

不知道优惠持续了几天,现在的价格不是4块了。经销商应该是买了授权弄的这么个鼠标,优派没落很多年了,当年优派也有鼠标,做工和这个真是云泥之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这种没电源开关的最不好的地方是放包里肯定会按住导致亮起白白浪费电... ...

给老本本用的,也不带出去,就在自家桌子上用用,有没有开关也无所谓了。

网友B:
这个品牌的东西都不怎么样,显示器也勉勉强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品牌的东西都不怎么样,显示器也勉勉强强。

当初优派的显示器有些CRT和LCD还是不错的,后期的东西就算了,这牌子没落也是自己作的。

网友:
SN号都能一样,也太不正规了,连小品牌都不如了,这样弄早晚把品牌搞臭。

网友C:
之前孩子上大学时笔记本电脑进水导致背光不亮故障,曾网购二手优派液晶显示器代用了一学期。

网友:
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网友D:
这个价格真没谁了,竟然只要4元研究一下能不能变成双模,能自由切换就更厉害了~

网友:
当年是用了 索尼的显像管  色彩 很好   平替了

网友:
楼下收废品的也喜欢 青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孩子上大学时笔记本电脑进水导致背光不亮故障,曾网购二手优派液晶显示器代用了一学期。 ...

然后呢,本本修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真没谁了,竟然只要4元研究一下能不能变成双模,能自由切换就更厉害了~ ...

确实便宜,可惜是个闪电车,苏北这种鼠标切换模式不知道是咋切换,同时按住几个键?

网友E:
不像优派出的,以前赠品吧

网友:
现在的“优派”就是新的“南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像优派出的,以前赠品吧

优派现在也就这样了,早已经不是二十年前那般风光了。

网友:
这板子质量也不好啊,竟然能保存这么多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便宜,可惜是个闪电车,苏北这种鼠标切换模式不知道是咋切换,同时按住几个键? ...

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也许只能定制版本,却不能随意切换,生产时通过不同固件实现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