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修好的电源直接改可调,,

楼主(2024-05-03):
坏电源,7001484,昨天修一天,今天再修一天,还是没好,甚至没找到问题出哪儿了,索性碰碰运气,按坛友的办法,直接改可调试试。
这个是坛友改造的帖子:ibm服务器电源,艾默生7001578-j000 改可调电源教程(完全攻克高低压大范围)

改了两处,首先是低压保护,就是拆掉电阻飞根线到3.3v。
然后是拆两颗电阻,再接电位器串电阻。

改完以后,调压确实是能调了,但是启动电压19v,调节范围只有8.7-17,就是最低只能到8.7,到不了2v。负载使用一颗2欧的黄金电阻,带负载更是压降非常大。
启动过程中的电压

空载最大电压,此时风扇狂转

空载最小电压,风扇依旧狂转,只有12v时风扇非常安静

最低电压带载,电压被拉低到8.05v,电流2.9A

从12v到17v,带载,电压都会被拉低到9.57v,电流3.8A

没改可调之前,带载电压不会被拉低

看起来还是得找到之前的故障原因,不然这就好不了。。

………………下面是之前维修的部分,。。
一个很久以前的服务器电源,艾默生给ibm做的7001484-J000,当时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把输出搞坏了,然后就扔角落吃灰好多年,今天找东西翻出来了,然后这两天也闲着,就想看看能不能搞好。
故障表现,额定12v输出,实际输出17.4v,且无论是否启动,都会有输出,风扇转速不稳,时快时慢,同时伴随电压波动,断电时,风扇会猛转一下,再关机。

这个电源,我和坛友的7001587仔细对比过,几乎一模一样,只有两三处细节不一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7534-1-1.html
第一处不同:(7001585的图来自上面链接中的图片,下同)
7001585这里是一个4.25v滤波电容,电解的,7001484不是。

第二处不同:
11.6v辅助供电,7001484同样把这个电容换掉了。

第三处不同:
12v主输出滤波,7001585有三个电容,7001484只有两个。

第四个不同:
7001585在小板背面有三个管子,而7001484这
三个管子在小板正面。

第五个不同:
背面这一片不一样:

我自己能力及其有限,发这个帖子是想问问,这个故障现象,大概是哪一块或者哪个元件的问题?我有没有可能自己修复?

…………………………修了一天,没找到故障点……

拿电桥镊子把小板背面的小米粒挨个过了一遍,发现了一个短路的电阻,拿下来再测,电阻是好的,但电路依然短路,再围绕着这个电阻继续找,又找到6个短路的电容(下图标红的),再挨个把电容取下来再测,每个电容都是好的,故障依旧。。

再把板子过一遍,还是没找到问题出哪儿了,实在不行只有拆小板了,,,,

……………………发一张带负载的图
不启动有输出,昨晚临睡前突然想到可能这个电压是虚电,给他带负载试试。
今天给他加上负载,同样不接启动线,电流表串一个2欧的黄金电阻,结果,7.6A的电流,说明这个17v电压是实电,只是不带载17.4V,带载17.1v,有0.3v的压降。。。。

网友A:
人家分析这么详细了,自己参考啰

网友:
都有参照了,慢慢跑电路吧

网友:
楼主的水平比我高,我都能修好,

你为何不能呢?

网友:
这种电源很难修的,能修复的都是高高手,想修复的都是未来的高高手!

网友:
这个比较难

网友:
这种电源保护机制很多  相当难修的把

网友B:
有些东西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曾经把一个正常的伊顿48V开关电源修坏了,贴片电阻烧糊了看不出数字,于是从淘宝买了个坏的同型号的电源,两个都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分析这么详细了,自己参考啰

分析的的确很详细,我每个字都认识,只不过合在一起我就不知道是啥意思了/狗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东西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曾经把一个正常的伊顿48V开关电源修坏了,贴片电阻烧糊了看不出数字,于是从 ...

厉害啊,我这个是找不到问题出哪儿了。。。

网友C:
电源不启动都有输出?这就有点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启动都有输出?这就有点屌了

不启动,就是插上电以后,不用短接启动脚和地,他自己就会输出17.4v的电压,,,正常是要短接了才有输出,,,

网友:
我还有个在抽屉吃灰

网友D:
首先你测量地方有短路,并且原件拆下来都是好的话,那就只能顺着那条道继续往后跑或往前跑看看有没有通道芯片一类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把那颗芯片拆了试试是否短路,而且你只测量了它的贴片电阻电容之类的东西并没有去测量它相关IC,并且它电压不稳定,12伏输出17点几伏,17点几伏一般都是12伏电源的输出上限,也就是说它的反馈环路必定有问题,还有就是输出控制的管子,你说不管开不开机都会输出,说明这个地方应该也有问题,去查一下是否短路,如果有短路的话最好再去查一下它的驱动。输出的管子可以坏掉的话,一般都是接反,因为反击之后,电流就可以顺着电源的负极流进去,之后经过它的整流管以及开关变压器的线圈再返还回来,瞬间的大电流就有可能会烧掉mos并且也有把反馈烧掉的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小板上找到他的主控的IC,网上查一下他的相关数据,然后量量他的每个角的电压,这种电源用的IC基本上都有2.5伏稳压控制,去量一下他的那个反馈的2.5伏稳不稳定?或者是他的输入参考端电压稳不稳定或正不正常,这几个因素都是导致他输出电压偏高以及电压乱飘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测量地方有短路,并且原件拆下来都是好的话,那就只能顺着那条道继续往后跑或往前跑看看有没有通道芯 ...

我一条一条查,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条一条查,看看结果如何

就沿着短路的那条路查就行了,没必要全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一条一条查,看看结果如何

我怀疑最后应该是通到了某个IC上面,或者是三极管一类的东西,那一条查明白之后也推理一下,那一条是干什么用的?然后推测一下是什么故障好进行下一步

网友:
15楼回复的很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最后应该是通到了某个IC上面,或者是三极管一类的东西,那一条查明白之后也推理一下,那一条是干什 ...

懵逼了,我把小板拆下来,一个点一个点往过走,到最后发现哪哪都好着,我再测那条短路的线,发现小板也不短路了,我就想是不是通过插针在大板上短路了,于是又查大板,发现也没问题,我把小板装回大板上,发现短路的问题神奇的消失了,,,,,再通电,还是老样子,17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