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p光模块,哪种更靠谱,是sc,还是lc?

楼主(2024-05-03):
lc双光纤模块是不是没sc单光纤模块好用?

哪些使用用lc模块,哪些时候用sc模块?

各位更倾向于哪种光模块,是sc,还是lc?

网友A:
十几块的光纤模块不香么,还用这个,直接sc转RJ45那种光模块非常香嘛,你这种只有这么点大,一般都是多模的,单模的好像很少,除非你有这种接口的交换机,不过也没什么卵用直接在外面通过网线转不更好,这种又小散热必定不好,在我看来没什么卵用,如果骗骗钱倒是可以的,自己用我是不会选择这种,哪怕直接换交换机也不用这种

网友B:
所谓LC、SC,只是接口的类型定义,与性能无关。双口的,是一个发、一个收;单口的,是串行收发。
光纤的连接,是成对出现的,也就是说,本地用的是双口、单模的设备,那么远程对方的设备也必须是双口、单模的设备。

网友:
1.2G光模块监控用的比较多,超长距离(超过200米)的网络传输必定是光缆的成本更小,稳定性也更高,至于单模还是多模,其实没有太多区别,看用在什么设备上,单模的距离更远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谓LC、SC,只是接口的类型定义,与性能无关。双口的,是一个发、一个收;单口的,是串行收发。
光纤的连 ...

我明白LC、SC接口,当从你帖子图片看是一个插在交换机或者光猫一种接口的光电转换模块,非常小的。我的意思是建议不要用这种模块,不实用,虽然这种模块非常便宜,但是它小,而光电转换模块正常工作发热量巨大。热量大了必定工作不稳定.
你想想交换机24小时开机,其本身发热量就巨大,你还插个光电转换模块进去,那不是继续热量积累么,你总不能说人睡觉休息去了,把光模块或者交换机关机吧,一般这种设备都是24小时开机的,所以热量必定会积累。时间长了必定不稳定。
另修正一下你的说法,那种单口的不是串行收发,而是使用了波峰复用技术1550 1330波长激光。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下面这些模块,电源外置的,方便又实用,整条光网络都是我自己弄得,根本不用熔接机,现在你可以直接上1000M的,我很早弄的才是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块的光纤模块不香么,还用这个,直接sc转RJ45那种光模块非常香嘛,你这种只有这么点大,一般都是多模的 ...

sfp用多模和单模都可以吧?为何一定是多模的?
铁壳散热会不好么?
你的交换机有很多光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LC、SC接口,当从你帖子图片看是一个插在交换机或者光猫一种接口的光电转换模块,非常小的。我的意 ...

你这种是光电收发器,不是可插拔光模块?
为何说光模块容易发热,不稳定呢?
很多可插拔光设备都是7x24开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是光电收发器,不是可插拔光模块?
为何说光模块容易发热,不稳定呢?
很多可插拔光设备都是7x24开 ...

单模或多模取决于你的光网络实施方案,比如800米左右基本选择多模,超过1000米的距离一般用单模,还有费用一般多模的贵,单模的便宜,主要还是看你计划设计这光网络的具体需求及预算

关于光模块发热---你的交换机日常24小时开机,其本身功率就很大,固发热量必然大,先不考虑能耗这些问题。你还将SFP插入光模块,当然集成度确实高。换句通俗的话举个例子,就是假设你的交换机本身40-60瓦,24小时开机,自身发热就基本60-70度左右,你还插上SFP光模块,那么交换机的总功率必然会达到60瓦以上,最最关键的问题是热量将继续累积,这些电子的设备最怕就是热量累积散发不出去。时间久了必然出现死机或者丢数据或者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故障。你这不是挖个坑给自己跳么

光模块本身就是容易发热的部件,内部是激光传导通讯,有光必然发热,这是最普通的物理学知识.............
稳定好用又便宜的光电收发器你不选择,反而去选择可插拔光模块,搞不懂你的脑回路是怎么想的,我想你无非就是想利用你的交换机集成SFP插口,估计是中了交换机的毒.........

所以我的理念是尽量分散分布,让这些容易产生热量的设备,各处分散,电源尽量外置,杜绝了热量堆积,保证了使用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LC、SC接口,当从你帖子图片看是一个插在交换机或者光猫一种接口的光电转换模块,非常小的。我的意 ...

谢谢! 学习了,单口的确实是复用的。

网友C:
接口问题,用得LC的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LC、SC接口,当从你帖子图片看是一个插在交换机或者光猫一种接口的光电转换模块,非常小的。我的意 ...

有天路过路边一个红绿灯和路口监控控制箱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LC、SC,只是接口的类型定义,与性能无关。双口的,是一个发、一个收;单口的,是串行收发。
光纤的连 ...

单口的也是一收一发,只是光波长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问题,用得LC的偏多!!!!

LC线多,是不是看起来很乱?
lc比sc更稳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模或多模取决于你的光网络实施方案,比如800米左右基本选择多模,超过1000米的距离一般用单模,还有费用 ...

多模的距离近,为何反而贵?
你说的交换机功耗40瓦,有这么高的功耗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模的距离近,为何反而贵?
你说的交换机功耗40瓦,有这么高的功耗么? ...

你不能拿距离近或远来衡量价格贵或便宜,通常这种多模的单位使用居多,正儿八经的政府部门或者专业网络供应商选择多模的。否则预算用不掉,做计划的人要吃猫屎了,所以基本都这样,用的人少或者没有市场,价格自然要贵。

交换机32口、64口功率自然很大,有些还带网管型的,基本不考虑节能,好车费油好女废汉一样的道理,你不要想着又像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不可能的

我看你好像正在弄一个8口交换机什么的,想SFP口接光模块是吧?当初你买带SFP口的交换机就是个错误的决定,没必要。十几块的光电转换器随便弄个,往里面一丢就行了,坏了也不心疼,也不用修,坏了直接换,多好,搞什么SFP光模块,多此一举。
说句直白的话,等过个几年你这台交换机不够用了,想加端口数,呵呵,又是一个坑。。。。
也不知道你在折腾什么光网络,一看就是小白还在问网线什么的,淘二手光熔接机,有什么必要哟,自己随便搞搞就行了,没那么娇贵。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