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硬盘盒组建NAS,怎么放置比较节省空间?

楼主(2024-05-03):
桌面上摆一个硬盘盒,摆一个电脑,感觉整个桌面就占满了,

其他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这是不是太占地方了?
笔记本电脑+硬盘盒组建NAS,怎么放置比较节省空间?

网友:
用支架把笔记本立起来

网友:
弄个抽屉放,整洁无外显。

网友:
确实有点大,用盒子做NAS服务器。

网友A:
数据安全有风险,这种物理外挂硬盘盒容易挂硬盘

网友:
笔记本电脑不太适合做nas

网友B:
外挂硬盘时间长了,供电少有不稳,硬盘就挂了

网友:
楼上都说了,硬盘的供电电源一定要找个优质的电源最好是大厂电源,硬盘损坏大多是震动和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安全有风险,这种物理外挂硬盘盒容易挂硬盘

物理外挂硬盘盒为何容易挂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挂硬盘时间长了,供电少有不稳,硬盘就挂了

这么容易坏么?
orico原装电源质量是不是一般很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容易坏么?
orico原装电源质量是不是一般很靠谱?

他那个短时间用没问题,长时间用再好的电源也容易不稳定

网友C:
旧笔记本装了一个istoreos,内置一块容量大的硬盘的就行。输入一串命令屏幕也能关掉,用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那个短时间用没问题,长时间用再好的电源也容易不稳定

用再好的电源也容易不稳定,为何会不稳定?
好电源的供电应该挺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笔记本装了一个istoreos,内置一块容量大的硬盘的就行。输入一串命令屏幕也能关掉,用着还不错。 ...

内置大容量硬盘是多大?
外置3.5寸硬盘可以是3t或者更大,笔记本内置硬盘容量一般不大?

网友D:
笔记本和硬盘都立起来,找个墙一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置大容量硬盘是多大?
外置3.5寸硬盘可以是3t或者更大,笔记本内置硬盘容量一般不大? ...

1T就够了,不够的话光驱位也能加一个硬盘,主打一个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和硬盘都立起来,找个墙一靠

笔记本怎么立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T就够了,不够的话光驱位也能加一个硬盘,主打一个低功耗。

1t如果放视频文件,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怎么立起来?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把笔记本微微打开,除了转轴这一面,其他3个面都能立起来了。
其实挂墙上是相对稳固的,实在不行拿绳子捆上挂墙上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T就够了,不够的话光驱位也能加一个硬盘,主打一个低功耗。

1T还装什么NAS?塞硬盘盒当移动硬盘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