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个车门要组一辆车的节奏了

楼主(2024-05-03):
这不是捡了个400w太阳能板吗,想用起来,现在投入一下上到一千多了,太阳能控制器买了普通的30a负载的19元。

楼主:
逆变器图片也补上来,说是自己车上用2000w没问题。2000w的二手的280也不知道咋样,电池需要24v100ah看了一大堆,有点不不知所措了。门口卖电动车的说12v20ah拆机的85一个容量都不行了,到时候以旧换新每个加五十多就行,新的130元。网上12v100ah的400~600不等,需要两个得千把块。买逆变器的时候碰到一个卖家是组三元锂电池的大哥,他介绍我本地卖单体电芯的100ah117的200元,180ah的250元组7串的话1400元跟1750元,可以给焊好螺丝柱,自己配保护板230元左右这几天两千了。网上比亚迪,宁德时代磷酸铁锂说是出厂车辆碰撞试验的1100元,新的2400元也是要自己配保护板。又想把家里两个电瓶车一个4块电池48v20ah另一个5块电池60v20ah铅酸电池换成锂电淘汰下来的用在太阳能板,最近查的紧自燃爆炸还要付刑事责任想想算了。想来想去还是假期没事把电瓶车电池拆下来先试试太阳能板效率咋样在说把,后续会发出来让坛友们围观下,也想听听大家的建议看法

网友A:
400v的还没有见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v的还没有见到过…

400w的,打错字了,已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w的,打错字了,已改

我捡的两块也就是69+69w的…还没有玩…

网友:
这也算垃圾佬特色了

网友B:
全套配齐之后发现光伏板是坏的。。。。。。

网友:
控制器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套配齐之后发现光伏板是坏的。。。。。。

好的,早上带过灯跟24v风扇,没有阳光晒到都动力强劲

网友:
是不是只有野外能用到

网友C:
捡个太阳能板买个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捡个太阳能板买个控制器?

还要买电池,主要就电池贵

网友:
果然大出血买车了

网友D:
就这么一块板子就想逆变带大功率电气,趁早放弃吧。首先这块板子+当地的日照情况,可用的电能不知道有多少? 其次,要想舒舒服服使用大功率电气,首先得有储能更大的电池,也就是说,需要大容量电池组,而家庭光伏发电中,目前来说,储能是最不划算的。
所以,建议放弃逆变方案,还是老老实实给你的电瓶车、充电宝充充电吧。

网友:
太阳能太折腾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么一块板子就想逆变带大功率电气,趁早放弃吧。首先这块板子+当地的日照情况,可用的电能不知道有多少 ...

我也觉得投入大了没意思,接个控制器带个直流风扇,把手头的闲置电池利用下算了

网友:
恭喜入坑,

坑深无限。

网友:
我也看到一块板,还没机会捡

网友:
前年,我也捡了一个太阳能板控制器,然后根据阳台窗大小,买了块18V的板子。板子多大功率忘了,尺寸有60cm*28cm。电池利用当年淘汰下来的12v汽车电池。把板子在阳台上一挂,每天充下充电宝、早晚阳台开下USB接口的LED灯条,其它都不用管了。这样子用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