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 ZT-702S 换新锂电池并拆解原配电池

楼主(2024-05-03):
锂电衰减是觉察的,我的 ZT-702S 买了近一年,用的倒不多,但锂电已经严重缩水,忍无可忍,换个电池吧。(厂家不保电池吧?)

原装电池负极多出一块,似乎加了保护板,长70mm,标称容量2000mAh。电池是尖头的,替换也得买尖头的吧。

对18650 电池了解不多,零售类的电池单买没买过,就JD上随便挑了一款,说是3400mAh,但到手后发现没标容量,只是标了12580 mWh, 换算 12580/3.7 得 3400 mAh? 长 67mm,应该是不带保护板吧?

原装电池 43.3 克

新电池 45.0 克

换上之后测试续航,万用表模式,可以连续开4小时,电压大概到3.6V,基本满意。

充电,用usb表测量显示充电电量 1500 mAh, 不是容量是 3400 mAh吗? 难道容量不是这样算的?看来得上个电池架用电子负载测试放电容量?

OVER.

网友A:
估计为了出口安全要求? (电池内多了保护?)
它家都用比普通18950长一段,我担心顶坏电池盒,到手就换了
如后盖有电池盖?那就不在意18650了,随时可换。

网友B:
平头一样用啊,前面加块小磁铁就行了,LED灯吸顶螺丝磁铁,便宜的LED几毛钱

网友C:
将保护板也拆下来换上。

网友D:
那么小锂电有12580m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小锂电有12580mA吗?

mwh 与mah的区别,有的商家就是打噱头的,让大家以为数字越大越好
小锂电有2000mah就不错了,杂牌子都是虚标的

网友:
后盖开个窗,随时换。哈哈

网友:
mAh与mWh 文字游戏 mAh=mWh*V

网友:
不是经常用的表,一年估计充电也就几十次,这电池质量就那样。该换。

网友:
红包包邮买几块小强磁

网友E:
3400就别想了。。。。。

楼主:
拆下的原装电池,发现没地方装,家里的小风扇里用的是平头电池,电池早已报废,这个电池根本放不进去。看来得把这个原装电池拆开改造加以利用。

扒开外皮,出乎意料居然这样连接,正极引出镍片导向负极

确认一下电压,没错

揭开保护板,有几个芯片电阻电容

放大看看

用老虎钳和斜口钳以及尖嘴钳仔细除去正极和负极的镍片,得到一颗标准长度65mm的电芯和一块暂不知道用途的保护板

试试装到小风扇上,刚好能装进过去,长一分都不能,正好~

算是废物利用,发挥余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为了出口安全要求? (电池内多了保护?)
它家都用比普通18950长一段,我担心顶坏电池盒,到手就换了
...

得空拆了原装电池,做的真复杂,看来是为了安全。厂家这么考虑是因为主板上不带电池保护电路,只有充电电路?这样的话,我还是想换成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头一样用啊,前面加块小磁铁就行了,LED灯吸顶螺丝磁铁,便宜的LED几毛钱 ...

尖头电池适配真不行,长67mm,有的电池仓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保护板也拆下来换上。

试了,个人目前换不大可能。看拆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00就别想了。。。。。

明天上电子负载放电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明天上电子负载放电测

4.2V到2.5V,如果负载不是CCCV放电的话,注意接触电阻和放电倍率别太大。
一般标称容量都是真的,能测出3300mah以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空拆了原装电池,做的真复杂,看来是为了安全。厂家这么考虑是因为主板上不带电池保护电路,只有充电电 ...

不必换

厂家是为了出口要求吧了

我们自己用不必担心,我还是用山货18650,原厂太长,电池盒早晚要顶裂
用原厂(弹簧剪去一段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4.2V到2.5V,如果负载不是CCCV放电的话,注意接触电阻和放电倍率别太大。
一般标称容量都是真的,能测出3 ...

没有电池架,只能在表内电池盒里引线

设置 0.5A 恒流放电,截止电压不敢设那么低,设到3.2V ,看看能放出多少电

最终

恒流0.5A放电 ,截止到电压 3.2V ,放了 5个小时,放出了 2500 mAh 电量。(如果按照2.5V放电截至电压,能放出更多电量吧)

接着对电池充电,充电量和放电量差不多

ZT-702S 关机电压大概在 3.05V(用可调电源测试的,同时也测了开机电压大概3.5V) ,用到没电自动关机时,3.05V 电压已经很低了,估计这个也是影响原配电池寿命的主要因素。所以平时使用,还是需要设置自动关机时间,比如最长2小时,一旦自动关机,就插USB及时补电。

楼主:
新购了USB表,测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