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Q912;汤浅 NiMH1.2V电池是缩水还是皮实耐用?

楼主(2024-05-03):
没电扔一边有三年了,打开的充电方式。。。

网友:
我还是喜欢2节电池那种,电压高换电池方便

网友A:
我有个飞利浦,装两节干电池的,两刀头,用了有20多年,前三年刀网磨穿了。换了刀网,接着服役。

网友:
干电池的方便多了

网友:
一样的机子,好用

网友:
飞利浦还是蛮皮实的

网友:
飞利浦也就刀头好了

网友:
飞利浦的剃须刀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把飞利浦一家拆的整整齐齐的,挺好的

网友:
飞利浦的电池也不如过去了

网友:
和我的916一模一样,也是汤浅的电池,,这么多年还正常使用

网友:
还是我的906方便,装两节三洋动力电池,冲一次电可以用一个月,还有台全新的没使过

网友:
用干电池的

网友:
飞利浦的剃须刀真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飞利浦,装两节干电池的,两刀头,用了有20多年,前三年刀网磨穿了。换了刀网,接着服役。 ...

缝缝补补又三年,厉害啊

网友:
应急充电哈哈哈

网友:
飞利浦小家电还可以

网友:
飞利浦最喜欢用2节7号充电电池供电了,换过无数次都不耐用了

网友:
不错,我也买了

网友:
我是用内部小变压器的傻充激活后转到魅色上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