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请教JMS580断连、smart短测试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4-05-03):
JMS580/580B,NFGG硬盘盒:

1,smart短测试通不过,大约半分钟显示硬件/软件中断。
2,每隔一段时间和电脑断连,然后自动认别重新连接,从断连到重连成功大约30秒,smart不安全关机次数不增加。
试过各种固件,包括00.02.00.02(原盒自带)、00.02.00.01、00.02.00.03、佳翼固件,都是同样的问题。
怀疑是盒子供电不足,试过给插USB HUB并外接电源,然而并没有什么R用。

难道这是580的通病?

网友:
你电脑usb口问题或者硬盘盒问题

网友A:
电源管理~usb设置~usb选择性暂停 选禁用。看看咋样,还不行的话就是电脑u口或者硬盘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usb设置~usb选择性暂停 选禁用。看看咋样,还不行的话就是电脑u口或者硬盘盒的问题 ...

usb选择性暂停已禁用状态下出错的。同一块盘、同一台电脑、同一个USB口,换其它硬盘盒(JMS578、576等)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B:
前几天修了个上机断连的固态优盘,换桥后解决,jms5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修了个上机断连的固态优盘,换桥后解决,jms578

JMS578没有问题。

网友(2025-02-23):
大佬 这几个 580b 固件可以分享下么  多谢了。。

网友:
你好楼主 我也用的 580B芯片。希望00.02.00.02(原盒自带)、00.02.00.01、00.02.00.03、佳翼固件提供个下载地址。。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