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5焊台的电源

楼主(2024-05-03):
咸鱼上看到好几家卖245/t12电源板的号称120w峰值能到8a,很小体积,我看到上面变压器上写着60w,感觉实际就是60w的开关电源,用在t12没啥问题,不过245未必够用

网友:
苹果24V剪线才是好东西,

网友:
他又不是连续120w

网友:
加强散热应该也能用

网友A:
价格合适还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峰值120W,焊台也不是一直最高功率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合适还是可以的

18元包邮,价格好挺好。虽然其他60w电源也这价格,这个胜在体型合适,适合8838的面板尺寸

网友B:
这么小巧的电路,120W是最高,能正常工作在70到90W就足够了,适合T12,是比较好的;对于其他的烙铁,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巧的电路,120W是最高,能正常工作在70到90W就足够了,适合T12,是比较好的;对于其他的烙铁,不太了 ...

jbc245烙铁在开机时有那么两三秒功率能达到200w(网上有视频),其他一概在30~60w或更低。
t12开机也就70w持续几秒,平常也就10~30w。
对于焊台,选择电源的关键在于电源过载能力,只要过载能力好,小功率小体积是稳妥的。
对于245,这款电源始终工作在近满载状态,能用,但估计坏的快。
245电源,建议还是名牌的150w电源吧。杂牌250w也行。
另外焊台开关电源要用隔离型开关电源,那些廉价的非隔离led电源太危险,不适合。

网友:
开关电源过载能力还差,要不就降低输出,要不就炸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绝对不适合用在 DIY 245 上

网友:
用苹果24伏的电源

网友C:
持续4a,峰值8a就可以,另外不建议用24V,用24V已经烧了3根发热芯,用21V左右,大半年还没事
另外图片电源开始是9.9包邮,被js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持续4a,峰值8a就可以,另外不建议用24V,用24V已经烧了3根发热芯,用21V左右,大半年还没事
另外图片电源 ...

现在这个电源18元包邮,是不是紧盯这我们这些t12/254的diy呀。
烧的国产芯?内阻多少的?如果是原装芯,内阻大概2.5Ω,24v全功率就是230w,如果头子热阻大的话,很可能电热丝部分温度过高。不过我看到一张图片,说的是头子被烧得溶解了一些,冷却后还能正常用。单单烧红都不算什么了。抑或是你的主控设置参数没弄好?
我刚咸鱼定了个200w电源,正经电源,华耀ecu的,说是有过流保护电路,估计会限定最高200w。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电源18元包邮,是不是紧盯这我们这些t12/254的diy呀。
烧的国产芯?内阻多少的?如果是原装芯, ...

烧的是原装芯,不是国产芯,24V本来属于超频使用,原装是20V,换21V左右除了开机加热差1秒不到,其他使用没区别

网友D:
245不能用,我联想90w电源,带汽车灯最大7a过流保护,245都插烙铁头不能开机,去了烙铁头可以开机,245得有8A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的是原装芯,不是国产芯,24V本来属于超频使用,原装是20V,换21V左右除了开机加热差1秒不到,其他使用 ...

国产芯大概3.5欧姆,24v刚好150w左右,如果进口的低阻芯,还是降压到21v为好,设计基础在额定功率150w。我薅的杨长顺的芯,明天到货,看看阻值多少
470能到250w,应该是结构有变化,而不是单纯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5不能用,我联想90w电源,带汽车灯最大7a过流保护,245都插烙铁头不能开机,去了烙铁头可以开机,245得有 ...

正经开关电源都有限流、短路等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