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易换航盛车机

楼主(2024-05-03):
本人有一台标致307,航盛车机。带cd唱机。去年冬季,收音机无法使用,故障是显示屏无灯光,无声音输出。但因为此车机原先音质较好,舍不得丢弃,经过在网上查找资料,始终无法找到原因。今天特求助万能的坛友,

1:希望,有能力有兴趣维修此车机的坛友,帮我维修一下。
2:如能维修好,本人愿把此车机的cd唱机部分予以赠送。我只需要收音机功放部分
3:并赠送闲置下来的cd改装vcd解码板一块,
4:如坛友们觉得赠送如鸡肋,也可以私聊我维修此机器的价格。

怀旧情感,无他解释!一言九鼎,决不食言。

网友A:
这个车机有点老了

网友:
这个车机也太老了吧

网友:
感觉车机至少10年以上了

网友B:
CD改VCD,好多小孩人连CD VCD都没见过。

网友:
老怕什么,来论坛的目的就是折腾

网友C:
仅收音机无法使用,显示屏不显示,无声音输出?CD机是否工作?若都不工作,先查ACC线路是否正常,再看10A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改VCD,好多小孩人连CD VCD都没见过。

CD、VCD、DVD都买过用过,初中的时候经常租碟看,再后来就是MP4、MP5的年代了。

网友D:
被折腾了,某鱼买个,二十块钱

网友:
没有必要修这么旧的机车!!!

网友:
拆散可能性不大,需要有显示操作,还是慢慢修复吧。

网友:
有些老东西该放就放,试下新的,未必差。

网友:
我感觉还是某一路电压没出来,但对付一个没修过的机器,又不知道它总共有多少路电压(12V、5V、3.3∨、1.8V、1.5∨、1.2V、1V)?所以先尝试最笨的办法,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不动,用黑表笔挨个去测所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有一定的机率能找到短路的那一路电压,再排除掉短路,那该路的电压就正常了,有可能机器也就好了,楼主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机有点老了

哈哈  是2006年的     去年的时候,听收音机  音质不错,cd能进出盒   但是不读碟。 也就没有想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改VCD,好多小孩人连CD VCD都没见过。

70后  那时发烧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收音机无法使用,显示屏不显示,无声音输出?CD机是否工作?若都不工作,先查ACC线路是否正常,再看10A保 ...

原先怀疑面板插针有接错不好的地方,最后重新用排线连接也是不行,加上眼睛有点花了    不想折腾了,就想到如果坛友有空闲,可以用闲置的板子 换维修这个法子,  眼花了  还不想带花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折腾了,某鱼买个,二十块钱

好吧   听你的 只是  断舍离的境界  还不够啊

网友:
理解你的想法,修这种机子只能一点点摸电路,不能保证成功。
你来回寄的邮费再加点能在海鲜市场上买一台了。
我最近在修一台帕萨特上用的天派车机,摸线路是太困难了!

网友:
没图纸不专业不好修吧,如果怀旧或者想尝试修复可以考虑买个二手机慢慢折腾可能还还划算一些

网友:
海鲜市场搜一搜,同类车机性价比比修理实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