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劳动节劳动,打理一块中年人气表FLUKE-115C

楼主(2024-05-03):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楼主:
这么多年了,电阻精度还不错,电压稍差点,主板拨盘清洁下滋润滋润。

网友:
这么多年了,转盘字还没磨掉。。。。哈哈

网友:
感觉这个系列的后壳有点难拆。

网友:
养眼,看着真赞

网友A:
115 117真是祖传的5.996v,看来这块表也不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 117真是祖传的5.996v,看来这块表也不例外,

115/117排阻还是不错的,电阻很稳定。电压精度稍差,但也稳定。

网友:
表是好表,楼主是个爱表之人

网友B:
拆表最怕螺丝柱断

楼主:
估计在50-100次间,平时都是炮灰表打头阵,炮灰表能解决的问题,不需要后面的大将出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表最怕螺丝柱断

原装没有拆过的,主要螺丝有打胶固定,不能用大力,慢慢拧个十来°角度,多次进行。同功能螺丝,第一颗松点,松第二、三颗。。。不要一颗螺丝取出来后再拧第二颗,这样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可调电位器都没有一个,差评,看看我的神表ut71a,一堆可调电位器,还是软件校正那种,这才是高端机的典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表最怕螺丝柱断

不要把螺丝上的太紧了,稍稍松一点。太紧不是裂开就是断

网友:
怎么感觉上半部分油滋滋的

网友:
电阻档精度不错

网友:
档位的字还没磨损,保护的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5/117排阻还是不错的,电阻很稳定。电压精度稍差,但也稳定。

117C是最适合改背光的,同样的LED背光是最亮的,虽然是单个LED,我把自己的115C改成117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7C是最适合改背光的,同样的LED背光是最亮的,虽然是单个LED,我把自己的115C改成117C了, ...

我没有那个条件重新校,所以懒得去改了,一般经典的表我都不动,因为这些表都很少去冲锋陷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