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可以用手机充电器充电吗?

楼主(2024-05-03):
有一个16窜的电池组,其中一组电压偏低,想单独补电,用手机充电器可以吗

网友:
不可以会过充,损伤电池

网友A:
单节的电压和手机充电器一致么!

实在没充电器可以使用可调电源,恒流恒压充电!

网友B:
但凡你能问出这个问题你就没有了解过锂电池的过放及过充电压的,锂电池也是最怕过充或是过放的。
这个你可以百度下相关类型截至电压再用可调电源充吧,别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节的电压和手机充电器一致么!

实在没充电器可以使用可调电源,恒流恒压充电!

我只是短时间充,为了补电,可能就冲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凡你能问出这个问题你就没有了解过锂电池的过放及过充电压的,锂电池也是最怕过充或是过放的。
这个你可 ...

我之前短暂冲,为了补电

网友:
人家问的是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监控好电压,达到3.65伏时基本就满了!

网友:
最好不要用手机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