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助,群联2251-09 +THGBF7G9L4LBATR UFS2.0的量产

楼主(2024-05-03):
山寨优盘,复制文件死机后写保护,试了几个固件都不行,请问有没有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2.5寸固态小几十块钱,2.5硬盘盒,10-18块钱,读写速度4、500m,如果mlc的更无所畏惧。

网友A:
st-tool把exPBA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tool把exPBA勾上

可以这样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强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tool把exPBA勾上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