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日电动车大灯不亮维修记录

楼主(2024-05-03):
购买新日电动车已经2年时间。最近远近光大灯不亮,只有外圈装饰灯圈亮,不能保证夜间的照片,还是去修下。去之前买电动车的卖家,一问价格130元,要订货后安装。我感觉太贵,还是自己维修。停好车,把电动车前脸螺丝拆掉,集成大灯拆开,内部还有防水胶,做工还不错。透镜主板、小灯主板、快插接口,测测,各种测。结果发现快插不接,有12V电压;插上没有电压。搞懵逼了。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出现的转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在前大灯附近的线束内,拆开包裹,一根一根看线束,发现一根线断了,电动车龙头天天转动,加上线束紧而且短,一拉一扭一转一勒,线就断了。感觉商家对线束处理没处理好,要富有余量,保证车头的转动对线束没有损伤。感觉商家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

网友:
这是找到原因了。还有一种办法是外接。哈。

网友:
没有活动预留拉断的,就是预留了位置迟早也会断,这个地方有个专有名词,【黄金弯】,汽车上主电缆驾驶室与车架连接线,车架与发动机变速箱连接线,都是容易断的地方,长期活动再粗再软,都容易断只是时间与走的路况成正比。

网友:
要不然消费流动不起来啊

网友:
新日电动车大不如以前

网友:
有时候大问题其实就在小细节上

网友:
我之前折腾车子,经常用螺丝把线给穿断了。

网友:
这是打了热熔胶来防水啊

网友:
线留长些就行啦!!!

网友:
之前电动车灯也是接触不良状态,以为灯光衰了,换了一个发现是线的问题

网友:
都是小问题导致的故障

网友:
使用硅胶软线要好一些,耐折柔韧性好。

网友:
楼主自己动手赚了。

网友:
接插件不应该设计再弯道地方

网友:
这透镜还真透!

网友:
前几年我的车线束龙头位置也磨断了,是调速线,焊好后用牙膏皮包了一下,扎带捆紧,应该能用一辈子。

网友:
自己动手又剩下1130元

网友:
设计问题,估计是通病。

网友:
电动车出问题,一般是先检查接插件有无松动,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