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五一劳动节有损拆一只折腾很久的嵌入式白光筒灯

楼主(2024-05-03):
    此故障筒灯放在家里已经有很长时间,一直想不出好办法无损拆开此灯,直至一次同事给我一只小的嵌入式暖黄筒灯,我用尖锥在灯杯刺穿一个小洞用筷子捅进去,把磨砂面板挑起就顺利完成。 我手头这只稍大的筒灯用一字锥撬,用尖锥钻都非常难,灯杯很厚重坚硬,想无损拆开它肯定不行,后来好奇心引导下用稍粗的钻咀两三下在灯杯两边钻了两个洞,(其实一个足矣后来看),用长一字大螺丝批轻松撬开面板,取出灯板。。
    此灯板属于无驱直接220,灯板上面就那么几个零件,贴片整流桥, 贴片二极管,电感,输入输出两个电容,还有一个小电源芯片,灯珠还很新,没有看到发黑,灯珠没问题,随便测量了一下几个零件都没问题。。电容两个容量都正常,用指针表打到10K档测量电容两极反应也很快,还是老经验,不要相信万用表测量电解电容好坏。普通玩家没有电桥真的测不出电容的好坏。 换就是,把输入那个高压电容换了个也是从别的驱动板拆的电容上去,一点完美修复。。。 都是杂牌电容那个据原来同事说那个驱动板用了10年,最后也没坏只是烧了个玻璃保险丝才扔的。我拿来驱动尸体拆件,居然这电容还能用。
     顺便随便拍张上次又是地铁口玩具城门口捡的两个虚标大功率球泡, 无法修复,灯珠损坏太多,驱动也不行。有强迫症的我非修好不可,买了两片灯板准备换,纯粹折腾浪费钱

网友:
同款白猴焊锡,第一次见拆筒灯的

网友:
搞维修滴,几乎都有这种【病】,连个灯珠没烧都得拆下来,想办法减小电流续命,哎!这辈子治不好了!

网友A:
电桥还是需要有,哪怕开源资料自己组

网友:
拆解方法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桥还是需要有,哪怕开源资料自己组

太贵了。。不是专业搞维修,没必要买。1000多一个电桥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只要有管理芯片在,修复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网友:
拆磨砂面板的办法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了。。不是专业搞维修,没必要买。1000多一个电桥

专业仪器没必要买。我的拆废板几十颗功率管,挑芯片好坏,用万用表1个个搭测试电路麻烦,几十元买LCR晶体管测试仪,虽然没千元仪器准,但是测好坏快很多。

网友:
这种磨砂灯面,之前忘记看到谁用玻璃吸盘,涂点水密封边缘,拉出来。

网友(2024-06-28):
楼主楼主,可搞个第3工作室,专门整这个爱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