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cpu进烤箱烤烤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2024-05-03):
在网上看到苹果a1534主板的16款的CPU特别薄,很容易碎,所以最好进烤箱烤烤

这句话的意思是烤箱去融化锡还是均匀预热避免温度局部过高cpu吹爆了

网友:
估计就是加热吧 免得太薄了局部受热出问题

网友:
怎么感觉你问的好深奥,也回答的很深奥。

网友:
头回听说这样

楼主:
我也是不懂就问

网友A:
怕进水受潮加热容易鼓包或者怕封胶的爆锡损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进水受潮加热容易鼓包或者怕封胶的爆锡损坏吧!

还是觉得很难理解

网友B:
芯片使用中基板容易受潮,不烘烤直接加热会鼓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觉得很难理解

进水PCB多少也会受潮,不低温除湿直接高温加热蒸汽出不来就会形成PCB鼓包。再不懂我重新上学学语文去

网友:
纠正虚焊吧

网友:
烤一烤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使用中基板容易受潮,不烘烤直接加热会鼓包的

好的。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使用中基板容易受潮,不烘烤直接加热会鼓包的

回答完全正确。芯片中的水分在加热的过程造成芯片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答完全正确。芯片中的水分在加热的过程造成芯片鼓包。

其实好多家电的pcb板也一样,用了几年风枪一吹就鼓包了

网友:
看了前排的回复,感叹现在芯片也参水了

网友:
是不是为了融化锡浆

网友:
相当于补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使用中基板容易受潮,不烘烤直接加热会鼓包的

确实如此,而且基板太薄了,容易形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