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西普尔22款雅迪铅电充电器,好像没聚源的耐用啊

楼主(2024-05-03):
准备找个人修了
SUPERPOWER的风扇也全是灰
这玩意为什么这么贵啊?

网友:
找人修不如重买一个。。。

网友:
试试买个十几元的(翻新)充电器,运气好的话南京西普尔板子。

网友A:
刚修过一个  一模一样  通电没反应 把里面的撬开了  变压器脚几乎全断开  补焊后满血复活

网友:
这个样子的坏了一个到现在还没修好,就是可控硅那边没输出

网友:
不如重买一个

网友:
不如换新的

网友:
修的人工费好像不如换新

网友:
灌胶了,还是再买一个更合适

网友B:
修好之后还是不如全新耐用了

网友C:
明星充电器现在也那么不堪啊?是不是有缩水,也没有坛友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之后还是不如全新耐用了

全新也没多耐用,这个也就用了不到两年

楼主:
灌胶3mm
初级这边的故障
不知道是不是整流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刚修过一个  一模一样  通电没反应 把里面的撬开了  变压器脚几乎全断开  补焊后满血复活 ...

这电路板全部灌胶了 …… 请问撬开的技巧是啥?

检修是小事,看着满满的灌胶,头晕,就没动手的欲望了

网友:
灌胶的,主要防水,但是坏了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星充电器现在也那么不堪啊?是不是有缩水,也没有坛友对比一下

缩水不至于,品控需要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板全部灌胶了 …… 请问撬开的技巧是啥?

检修是小事,看着满满的灌胶,头晕,就没动手的欲望了{: ...

一般都是破坏性拆  把边掰掉  把过螺钉的地方的胶清掉  还有主板有一颗螺钉固定在底板子上 一定找到地方松开   然后就是悠着劲翘  一般都是能搞开的  我是拆完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破坏性拆  把边掰掉  把过螺钉的地方的胶清掉  还有主板有一颗螺钉固定在底板子上 一定找到地方 ...

谢谢

后面碰到这样的货,也试着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