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6989TA为何无法将N18识别成SLC颗粒

楼主(2024-05-03):
6989TA主控贴控贴N18颗粒无法直接识别成SLC颗粒,只能开强制半容,请问谁有办法让TA主控直接将N18识别SLC颗粒

自己尝试移花接木,将新版TA软件嫁接到老版本软件上,都失败了,提示不支持此颗粒

网友A:
闲鱼那些JS说N18=M16 SLC 没想到 有的人真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那些JS说N18=M16 SLC 没想到 有的人真信啊?!

事实证明确实可用的,垃圾黑片QLC磨穿了开成slc还是很好用

网友B:
你得用相应的固件才能开,开过之后再识别才是SLC,而不是它天生就是S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用相应的固件才能开,开过之后再识别才是SLC,而不是它天生就是SLC。

不是的,GTD用老版本软件开之前就直接识别为SLC颗粒,所以可以正常当slc颗粒开,1分钟就开好了。TA主控只能用新版本开,它只能识别成QLC颗粒。要开成slc需要强制半容,但是这样开出来的pslc颗粒速度和容量都没有直接开的好,关键是开一次要好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用相应的固件才能开,开过之后再识别才是SLC,而不是它天生就是SLC。

这个是强制半容开的pslc模式,它还是不会识别成slc颗粒的

网友:
6989开过几个N18的SLC模式,在车上用几天又不正常了,但是FC 3379开的SLC模式很好用,已经4个用了2个月了,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GTD用老版本软件开之前就直接识别为SLC颗粒,所以可以正常当slc颗粒开,1分钟就开好了。TA主控只 ...

两个某科的盘,intel的QLC,也是安国主控,到手时是ECC12,半容量的,量产开ECC5,容量优先,居然大了很多,只是某些块还是不太稳定,放置后连机扫描会卡,但能过去,不拔下再次扫描就正常了,这是传说中的漏电吗?这个不知道咋开S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某科的盘,intel的QLC,也是安国主控,到手时是ECC12,半容量的,量产开ECC5,容量优先,居然大了很多 ...

如果不是ta主控的话可以指定slc颗粒开,ta主控的话就要开强制半容了

网友D:
直接换GTD不得了,用不了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GTD不得了,用不了几块钱。

买的是半成品,颗粒已经焊好了,原厂开了60G,疑似开成了MLC,但是没有证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的是半成品,颗粒已经焊好了,原厂开了60G,疑似开成了MLC,但是没有证据 ...

开不了pMLC,只是开不满128降容成64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不了pMLC,只是开不满128降容成64而已

写入速度只有3-5,确实也不像pmlc,但是数据保持能力很好,一般qlc方个把月肯定掉数据,这个放了大半年都没掉,而且还是大黑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