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8AB 闪迪量产失败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高人入。

楼主(2024-05-03):
闲鱼入手一个DIY U盘,跑圈通过

使用当中发现有坏的块,强迫症犯了,于是想量产一下,谁知道一进去就失败了,要掉盘,然后换了几3个版本的工具都失败了,随便你怎么设置都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错误如图
第一种设置,没有指定闪存型号
第二种设置,指定了闪存型号。

网友A:
按以下方法试一下:
1、用windows7系统进行量产;
2、U盘插主板的USB接口上;
3、容量设定的Bad Block改成100;
4、若还是量产没有完成,如果电脑能识别U盘,看能不能在系统计算机管理直接将U盘格式化;
5、若还是量产不成功,尝试取消Force DDR前面的勾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以下方法试一下:
1、用windows7系统进行量产;
2、U盘插主板的USB接口上;

你好,现在成了这个错误,括号提示加载bin文件失败,但是我分析了一下,前面的提示是DDR退出丢失,就取消Force DDR(强制DDR),就成功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