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890C+的2024版没买到,买了一个MAX感觉一般

楼主(2024-05-03):
前几天买的136B+亚克力屏幕体验太差,想着买个胜利老牌子,看到官方新出的2024款890C+和D去问了一圈,好像都没有卖的。在旗舰店买了一个外形十分类似的VC890C+ MAX,来到一看感觉一般。
胜利也挺搞笑的,包装盒外面竟然用宝工万用表的包装盒,这是明确告诉你,这几家万用表在一个公司生产的。。。
缺点:通断档在表笔接触后0.3秒才开始响,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接触不良来,对于要求速度的,可以放弃这款表了。
优点:屏幕真好比优利德强太多了,没有任何花纹,亚克力平整完美,多了两个电阻保障安全,做炮灰表,很合格。电阻电容快优利德华谊太多了可能和8m晶振有关系。精准度也比优利德精准,接近校验电阻标值。
拆机图如下,很遗憾的主芯片SD7501不耐玩,估计以后0660会逐渐退出胜利低价表视野了。
总体感觉是个通断档半残废的比较安全的炮灰表,可玩性基本废了,当炮灰表和邻居分享用吧,再买个其他型号的吧,总体136B+数字低2位数没有真有校值自动切档太慢了和VC890C+ MAX通断太差,体验不太好。要是能有一款综合一下的低端百元表就好了,哈哈。
哎,加上润滑脂开始用吧,这个表盘润滑脂不太好加,要拆到最后,镀金面没加昆仑二号保持原表,只给转盘塑料件塑料扣加一点。

楼主:
补充一下,估计以后胜利二极管和通断一体的都不行了,默认双档自动判断,切换一下二极管(电压不错3.956V),切换两下通断(电压也可以2.1V),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通断档几乎残废了。
不过看着SD7501的性能应该比0660要好才对哈,全集成的温漂更低。不过校准几次就废了,只能返厂换芯片。

网友A:
胜利用主控,怎么越来越差了,连0660都不舍得用?别人几十块钱都用0660,胜利这些一百多的居然不舍得用

网友B:
胜利表我觉得没优利德皮实

网友:
哎,晶华微不争气啊,本来好好的一国产芯片,明明有神器的潜质,偏偏这限制那限制,搞的啥也不能玩,你玩我还让你残废,现在可好稍微懂点的都不买这表,也就骗骗小白,我也是曾经其中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胜利表我觉得没优利德皮实

其他款式不清楚,单就目前VC890C+MAX和UT136B+这两个我刚买的都是24年新生产的。
胜利要比优利德好太多了,
1是屏幕亚克力平整度,
2是压敏电阻的安全保护,优利德把2个压敏电阻给省了,基本意味着漠视用户安全,
3是后支撑,胜利是真能站稳,优利德要细心打开,不然会出现一边掉腿的情况。
4拆开之后pcb做工也是胜利更厚实一些。而且你细心看下会发现,胜利的表笔孔比优利德固定的要结实。
5表笔问题,胜利表笔粗且有保护头,优利德的表笔还不如非标电线的手感好。

胜利属于壳子好,芯片垃圾。优利德属于芯片好,壳子垃圾。因为我是用万用表的,不是主要玩改表的,所以在安全上我还是信任胜利一点,毕竟日常用表的安全上来说,数据精准可以将就一下。
136B+干36-220的精细活,VC890C+MAX干220-380市电的粗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用主控,怎么越来越差了,连0660都不舍得用?别人几十块钱都用0660,胜利这些一百多的居然不舍得用 ...

是的,我以为是0660来,不过5999字还行,比C+多了点字,精度还可以。相当于多花10元,官方帮忙给1999改5999字了。
回头再备用一个钳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款式不清楚,单就目前VC890C+MAX和UT136B+这两个我刚买的都是24年新生产的。
胜利要比优利德好太多了 ...

楼主这观点我比较赞同

网友:
为什么国产表转盘过孔点都在转盘中间,不能偏一点跳过转盘线吗

网友:
1.vc890和UT890其实非常的代表这两个厂家的风格,分析起来有太多的可说点了,就不细说了,非常有意思的低端产品对决,
2.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两款产品就是百元以下综合性最好的产品,很良心,很有意思,能拿出来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也只有中国制造能生产出这样的好产品,这个价位段,其他国家很难,很难,我记得X宝经常促销能到79元包邮,太厉害了
2.UT136B+属于典型的意外怀孕的产物,压根没想到会火起来,和UT61E+一样,
3.压敏电阻是为了防止1000V击穿的,
4.同时说一句,百元左右,众仪的万用表完全没法和UT  VC比,完全就是糊弄,玩具厂的东西我就是不喜欢

网友:
136B+干36-220的精细活,VC890C+MAX干220-380市电的粗活 LZ已经说明了定位,家用电器维修,136B+够了,速度也比胜利快,外壳好些,干粗活胜利胜出。

网友C:
你立创那个表,应该是优利德代工的,型号应该是UT39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立创那个表,应该是优利德代工的,型号应该是UT39系列

立创530也不错电阻量程大一点200MΩ,136B+和890量程是40MΩ和60MΩ兆欧的,有时会出量程。
据说是优利德UT39A+同款。
不过和136B+一个习惯,就是1000数值,总是显示997-998这种偏小2-7个数。

楼主:
SD7501不知道有啥玩法没,还是胜利的老款VC890好玩,分量量程校准,这是很多现在表都不能办到的。借论坛备个份,要是能改校准点就好了,就是妥妥的伪四位半了

网友:
这款表的PCB看上去真不错

网友(2024-06-02):
做工与工艺还是不错的,楼主的资料全,为日后的使用保养提供了方便。

楼主:
VC890D改着真好玩,分量量程校准,这是很多现在表都不能办到的。借论坛备个份,要是能改校准点就好了,就是妥妥的伪四位半了,SD7501不知道有啥玩法没,过几天研究下Max这个sd7501一次性的表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VC890D改着真好玩,分量量程校准,这是很多现在表都不能办到的。借论坛备个份,要是能改校准点就好了,就是 ...

890系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