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东达FC学习机卡带( PYRA MID)

楼主(2024-05-03):
记得这个至少十年前地摊买的,当时也是冲着坦克大战以为这么大卡应该有多高级,现如今只有吃灰的命

网友:
高级货吗?居然有打印口,后期的都精简成一颗牛屎了,当年我那个学习机居然还是机械键盘的。

网友:
以前的小霸王“学习机”跟这个功能类似~

网友:
这个吃灰应该都上10多年了

网友:
这个25D型插座是接打印机的吧?

网友A:
这个上面的这个大号的并口是干啥的啊
另外左边的三个空焊盘是啥

网友B:
和红白机通用吗

网友:
这样子的接口  接什么的

网友:
这种卡算是学习机买回去使用最少的卡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面的这个大号的并口是干啥的啊
另外左边的三个空焊盘是啥

我也好奇 这个口是做啥用的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看楼上的回复,都是对那个接口的用途感到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红白机通用吗

通用                                                                                                    .

网友:
看内容就知道必须吃灰

网友:
上面还有游戏

网友:
一块板就一个电容

网友:
学习机卡看着挺高级,还有个并口

网友:
看着确实高级,有打印接口

网友:
JK1 JK2 JK3还有LED都空焊了,是干啥的呀

网友:
大家一致好奇这25孔并口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