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一台电容点焊机,有人要找外壳,一并发上来

楼主(2024-05-03):
上次测试了变压器点焊机2000W和电容点焊机,有人问外壳那买的,最后两张图就是外壳,直接搜索图片也能搜到外壳
没啥技术含量,就是开孔组装
由于改焊笔线了,增加插拔接头,所以选用了10平方硅胶线,线长为40厘米。
如果是50厘米电流上不去,40厘米正好。
wechat_upload17147254546634a24e4e767
wechat_upload17147254556634a24f8b02a
wechat_upload17147254576634a2511429c
wechat_upload17147254586634a2527a9af
wechat_upload17147254596634a253e4db1
wechat_upload17147254616634a25557284
wechat_upload17147255416634a2a50a3d0
wechat_upload17147255416634a2a5df851

网友:
外壳看上去很有档次!

网友:
电容在哪里买的?多少钱一个?

网友:
这一套下来多少钱搞得定

网友:
1200F电容个头不小啊

网友:
这外壳看着确实高大上。

网友A:
同问电容内阻和价格

网友:
整个看着都很高大上。

网友:
这外壳高端大气

网友:
做的很漂亮啊

网友:
铝外壳不容易开孔,太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电容内阻和价格

电容90元三个包邮,焊接好的(由于长度超了,截断一个电容回来重新焊了)内阻0.2
还有25元的螺柱连接的。
闲鱼都能搜到

网友B:
请问均衡板什么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均衡板什么型号,谢谢

闲鱼自制的,3W可改电压。没型号。也不知是当个电容3W还是三个电容3W

网友:
这个外壳还不错。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能点多厚的纯镍。

网友:
做得还蛮漂亮

网友:
真漂亮呀!航空插座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