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刷机要qpst备份qcn教程,防范IMEI 丢失基带串码无信号,必须用自己的

楼主(2024-05-03):
手机刷机要qpst备份qcn教程,防范IMEI 丢失基带串码无信号,必须用自己的备份

安卓玩机搞机技巧综合资源-----修复基带 改串码 基带qcn 改相关参数 终结贴【二十】
https://blog.csdn.net/u011283906/article/details/128521182

什么是 QCN
QCN 是高通机型存放手机 IMEI、MEID 和其它网络校准值数据的文件,它位于手机 EFS 分区内。如果因为某些意外操作导致 QCN 数据损坏,可能会因为丢失手机 IMEI 而不能识别 SIM 卡,出现手机无信号,不能上网和打电话等问题。
这时如果有 QCN 备份文件,则可以通过恢复备份解决。甚至手机 NV 数据已损坏问题,也可能通过恢复 QCN 解决。
要查询手机是否丢失 IMEI,可以在拨号界面输入 *#06# 查看。
准备工作
要备份或恢复手机 QCN,需要找一台 Windows 电脑配合操作。
电脑下载安装 QPST 工具,安装过程可能会提示安装 Visual C++,一路下一步即可。
手机开启 Diagnostics 模式连接到电脑,开启方法有两个。
拨号界面开启 Diagnostics 模式
在拨号界面输入 *#*#717717#*#* 开启(该指令仅适用小米手机),输入后提示 Open diag enable 表示开启成功,重新输入一遍即关闭。
如果提示 Open diag failed 表示开启失败,通常新机型会这样,只能用第二种方法开启。
ADB 命令开启 Diagnostics 模式
这要求手机已获取 Root 权限,并开启 USB 调试连接电脑,分别运行下面命令(前两个命令运行后留意手机上的授权提示)。
adb shellsusetprop sys.usb.config diag,adb
要确认手机是否以 Diagnostics 模式连接电脑,打开电脑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COM 和 LPT)”下面是否显示有设备连接
备份手机 QCN
打开 QFIL 工具(在电脑开始菜单 QPST 文件夹下),点击“SelectPort”按钮,选中设备连接端口,点击“OK”确认。
点击菜单栏 Tools 下面的 QCN Backup Restore 选项。
设置 QCN 备份文件路径,勾选“Enable Multi-SIM”选项,点击“Backup QCN”按钮开始备份。
如果备份提示“Backup QCN Fail: Backup QCN Fail Check Connection Fail”错误,可能是该机型不支持备份。笔者测试了两台手机,同样方法和操作环境下,其中一台较老机型备份成功,另一台新机怎么都备份失败,原因不详。备用方法可以通过备份基带来备份(对于恢复串号,基带效果可能不如 QCN 备份)。
日后如果要恢复手机 QCN,用同样流程点击上图“Restore QCN”按钮即可。如果用他人分享的 QCN 备份文件,需要先用支持十六进制的编辑器修改 QCN 里的 MEID 和 IMEI(电脑可以用 Ultraedit,手机可以用 HexEditor 或 MT管理器)。如果刷了其他人串号,手机将不能解 BL 和存在其它副作用。具体修改方法请自行网上查找。

网友:
新机型字库数据都是加密的,不拆字库读写不能备份正常

网友:
大佬玩刷手机了,,,,现在刷机的少了,手机安全性越来越高,,刷的难度越来越大了

网友A:
QPST和QXDM这俩软件 十几年前用过
没想到现在都变成这样的U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PST和QXDM这俩软件 十几年前用过
没想到现在都变成这样的UI了

我也很多年没有用了

网友:
新手机不知道能不能备份

网友:
qpst仅适用于高通机型手机,且楼主所发知识点早已落伍了

网友:
现在都极少root手机了,还有必要备份吗?

楼主:
哈哈,一般人真不需要搞这个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