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也买了一个ADMS9卡片表,确实是卡片的样子,但并不小

楼主(2024-05-03):
个子其实不小了,但做工可以,表笔线可以,试用了几分钟,快速总结一下,速度可以,识别比较快,7501的速度,二极管自动识别1V电压以下,不能点亮LED,直流正反误差我这个是约0.14V(测量了一个干电池,正向1.45,反向约1.33),直流电压最低档是99.99V,电阻10K,测量结果是10.05,电容测量反应正常,680uF约1秒多一点的样子,0.5uF以下不算数,等等等等吧,总之,测量精度你把它当一个正常的指针表,使用过程把它当一个傻瓜表是没有问题的,挺好~~~两个2032电池串联使用,虽然使用是这种小电池,但工作电流这货并不低啊,约8mA~~~~,关机电流约6uA。奔外观小巧去买的,我是不喜欢这个表,本意是买个小的,买的时候没看尺寸,这回看走眼了

表笔的阴阳也太容易看错了,红既是黑,黑既是红

实在忍不住,掏出笔,给它涂一涂~~~

网友A:
直流电压误差也太大了吧,超过正负4%了吧。多少米入的?

网友B:
看着很好啊,恭喜你入坑了,从一台小小的万用表开始,以后会买更多的仪器设备的,来满足你来论坛的需要。

网友C:
那这表性能差了些啊,建议换表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单电池供电不行,发现测量值偏高很多,还就得两个2032串联。

网友:
这表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直流正反误差我这个是约0.14V(测量了一个干电池,正向1.45,反向约1.33)"
这个误差太离谱了

网友:
大屏显示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这表性能差了些啊,建议换表

谢谢~不折腾了,没多少钱,本来就是买着玩的,外壳做工挺好的,线材也还行,留着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压误差也太大了吧,超过正负4%了吧。多少米入的?

36元,价格倒是可以,做工可以的,模具很细腻,就是误差大点儿,反应速度也行,这种表高速度带来的负效应就是有点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很好啊,恭喜你入坑了,从一台小小的万用表开始,以后会买更多的仪器设备的,来满足你来论坛的需要。 ...

不算入坑,有分寸的。

楼主:
如果是平放桌子上站着看显示效果确实可以,坐着看有要往前探头看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