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6元买的逆变器主板

楼主(2024-05-03):
发拆机乐园吧可是我没有拆啊!上次那个ups加了一对管子我怀疑也带不起50瓦压缩机,主要是方波不合适可能会像电风扇那样嗡嗡响发热效率低。之前淘宝也关注过此类,所以逛淘宝时蹦出来一个价格合适的只要36包邮,因为有对比才有伤害,早前看过什么垃圾佬伍宰人卖67十一百多,而其他那些卖家差不多这种全新是100元左右,所以看到这个就决定拿下,虽然是4串电池的,看到评论有人12V铅酸也能开机。凑了几天红包后发现越卖越少,昨天赶紧下单这不今天就缺货了。今天到手观察一番,天气下雨照片拍不清加上上面有层防潮漆看不清芯片型号由我口述,说的不对之处请大家指证。前级是两个crst041n08n推挽升压的,感觉有点单薄啊我查了一下持续电流好像120A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前级散热片后面有一个10脚小芯片看不清楚丝印好像是ML555这什么鬼?我感觉这不是驱动,好像是那几个三极管组成的自激震荡,这个芯片可能是个保护芯片,(因为这个13V供电带个灯泡没问题,12.2V有时能启动带载就保护无输出。对了这个感觉是软启动灯泡是慢慢亮起来的)还请懂的人说一下。但是呢,后级那个qfn封装的主控上印字是ML444这就有点迷惑性了。这个芯片控制两个EG3112驱动4个16N65组成的H桥,后面那个大的散热片上看起来8个管子,实际上靠近变压器的那4个是4个二极管。高电压低电流下二极管应该没多热吧?一般的好像都不用散热。这种主板贴片的看起来精简好多,对于小白来讲比起最后一张图那种分立的小板独立的后者更直观,这种我想改一下保护电压都不知从哪入手盲猜改变压器背面靠近输入那分压电阻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对了我还没试验最大功率有多少,你们说有没有500瓦?

楼主:
用太阳能控制器输出试验的。电压13V,空载0.3A+可能有4瓦多,逆变输出222V,带个灯泡看不清灯泡功率了,输入2.8A拿到236V市电上显示32.5瓦,可能220V就是30瓦。这么一算逆变器效率83%?肯定不对。没这么低吧?要不减掉空载功耗?那么就是93%这个逆变器看起来也不像这么高效吧,算了功率太小算不出没意义,要大功率下才

网友A:
正750瓦的,这就可以了

网友:
散热器看着还不错。

网友:
有个可变电阻可调电池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750瓦的,这就可以了

这个110块

网友:
有电感电容,正弦波

网友:
感觉基本够用

网友:
单位买了一个车载逆变器到现在还没安上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两个散热器看起就很不错

网友B:
正750W的逆变器是多少钱买的呀?

网友:
买台在线式正弦波UPS价格不贵,而且应用场景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750W的逆变器是多少钱买的呀?

110块啊你可以直接用这图淘宝上搜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还是一个正旋波的,这价格无敌了

楼主:
原机是使用4串电池的,所以保护电压是12V,这个ML555我认为就是一个保护芯片,因为我没有资料,这个芯片2脚出来的线经过一个空焊盘电阻到达空焊盘的光耦1脚,那么应该是个供电,可是正常开机时候没有电压输出,另外7脚是低压保护指示灯输出5V,这俩走线到了4P的插座。保护指示灯丝印over,这一条到光耦的丝印F/S,那么应该是full满电保护。那么直接在光耦的34脚空焊盘上装上开关即可实现逆变器工作开关,而不是通电就自启了。另外我在912电阻上并了一个500K可调电阻,可实现调节电池保护电压,4串3串电池都没问题,由于整个板子没有指示灯,所以我又加上了保护指示灯红色,又在220输出处加了绿色指示灯。准备淘个外壳的,一看淘宝那些逆变器壳子最便宜20多还不见得合适,所以就2块钱买了一个塑料保鲜盒,有点小装插座都没位置了,下次装好再试功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是使用4串电池的,所以保护电压是12V,这个ML555我认为就是一个保护芯片,因为我没有资料,这个芯片2脚 ...

这样散热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