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数码摄像机 型号VP-MS11R充电器搜边某宝没找到

楼主(2024-05-03):
三星 老式卡片数码摄像机 型号VP-MS11R充电器搜边某宝没找到,哪位给推荐一下

网友A:
usb 8pin

你搜这个看,电压USB5V的充电应该也没问题的。

网友B:
这个充电口确实少见。

网友C:
拆开把充电口改了

网友D:
电池可拆卸的话直接用万能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8pin

你搜这个看,电压USB5V的充电应该也没问题的。

感谢支持,这个不是8p口,家里有一个8p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口确实少见。

太少了,这个是不是就是品牌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把充电口改了

考虑过改接口,不是自己的,先找找充电器看看,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可拆卸的话直接用万能充

目前只找到这一种解决方法,还在找直冲。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