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五一在家拆个都力马电动滑板车-可能是首拆

楼主(2024-05-03):
很久以前(好像是18年)买的一款滑板车,现在电池有点问题了,准备换个电池,结果人家店都没有了,联系了卖电池的,需要拆开看看,可能是首拆(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拆卸教程),话不多说,上图片

1、先来一个全身照

2、开机显示屏幕

3、这些年,陆陆续续才跑了120km,有点浪费了,算起来一年才跑20km

4、先揭盖子

5、这里面线比较简单

6、拆连接杆

7、拿掉横杆

8、继续拆

9、大力出奇迹,被撬的坑坑洼洼的

10、抽出电机控制器

11、抽出电池

12、量下电池尺寸

13、拆开控制器,居然还有飞线的三级管

14、控制器背面还是正面分不清了

拆完,图片发给电池厂家了,不知道换完电池,效果如何。

最后,祝贺完成”嫦娥六号“运输任务“!

网友A:
滑板车小巧,用着方 便

网友:
电池和控制器都在管子里面啊

网友:
电池估计是4并7串的18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板车小巧,用着方 便

这东西太危险了吧,我们这查的比较严

网友:
劳动节劳动最光荣,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还真没看内部那

网友:
电池是藏在立柱的管子里吗?没想到这种车还有那么多个18650电池

网友:
这设计头一次见    常见都是电池在底下  只在淘宝垃圾佬店里见过圆柱形的外壳的控制器

这电池貌似也就是18650的吧 ? 类似以前哈喽蓝白色电单那种的在座管里的电池?

网友:
电池和控制器都藏在管子里面的设计很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板车小巧,用着方 便

唯一好处不会漏气瘪胎,缺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让上路,和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在一起不安全。楼主滑板车是有感无刷驱动,起步平稳。

网友:
肯定是3,4线小城市了,大城市这个根本不能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