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款胜利VC9705万用表拆机

楼主(2024-05-03):
新款胜利9705拆机给坛友们看看吧,转盘没有涂油,插口也不是旧款的了,至于精度跟说明书上差不多,主控我怀疑是7501,不是0660了。

网友A:
看用料做工,妥妥的廉价版本的胜利!

网友B:
不知道为啥,胜利的转换开关大多数都设计的特别复杂,看起来密密麻麻一大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啥,胜利的转换开关大多数都设计的特别复杂,看起来密密麻麻一大片。 ...

手动挡都这样,哪个厂家的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料做工,妥妥的廉价版本的胜利!

是啊,现在正在小改一下,改好了发图大家一起看看吧。

楼主:
之所以买这个表是因为它的二极管档和蜂鸣档是分开的,我对这个功能有工作需求。

网友:
肯定是7501不用想别的,胜利新款低端表基本都是7501了

楼主:
小改完了,转盘涂抹凡士林,后盖加装屏蔽,希望有点效果吧

网友C:
牛屎方方正正的,看起来像是硬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屎方方正正的,看起来像是硬封芯片,

这样说有点矛盾

楼主:
简单的测试一下AC档,发现10MV以下不能显示,测试条件为1K正弦波状态下8MV到8V之间的线性好不好,至于测试结果坛友们看看就好了。

楼主:
说完了缺点现在就说一下优点,二极管档输出3.89V比说明书上3.3V还好高一点,通断档输出2V,其他的还没有发现。

网友:
方形的牛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挡都这样,哪个厂家的也是如此

可能吧,我手动挡的见得少,我一看这个设计就头晕。

网友:
6千字的手动档

网友:
看来胜利万用表的2024款,全面改7501了,这应该是主控倒退?0660很贵吗?胜利连0660都不舍得用了?

网友:
胜利的表还好!

网友:
做工好像没有原来的好了啊

网友:
多少入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