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CD随身听D-E990激光头传动机构清洗

楼主(2024-05-03):
一部用了不少年的二手CD机,到手后没几天就更换过全新光头部件,现在难得听一听,摆放一段时间后读不出碟,来回拉动几次光头后就能读,怀疑是传动机构润滑脂硬化。

外观

用镊子从侧面撬出两个塑料挡块,就可以分离上盖。

拧开6个螺丝,用指甲沿外壳一圈轻轻撬一下,就可以分开机壳。

主板细节。

光头组件,润滑脂果然硬化,拆开清洗。

重新上润滑脂,装回后,轻松读碟。

网友A:
顶盖磨损是主轴上的橡胶垫太脏引起的

网友:
现在用来听歌也挺好的,复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盖磨损是主轴上的橡胶垫太脏引起的

这应该不是,是以前摔的上盖变形,我校正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B:
CD的声音还是不 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的声音还是不 错的

目前看确实不错,机子还是有差别的,D-E990比我多年前用过的NE1还是要好的。

网友:
不错,内部做工

网友:
不错 声音也是那个时代的声音

网友:
当年的土豪装备,能有这个的都是班上最靓的仔

网友:
满血复活了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当年不便宜,磁带过渡到激光CD机时间比较短,价格还没降下来就被MP3取代了

网友:
做工看着就舒服

网友:
索尼的还是不错

网友C:
这个音质怎么样,这种机子要原配耳机效果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音质怎么样,这种机子要原配耳机效果才好

比早期的肯定差不少,在后面轻薄型中算好的,比当年我买的NE1要好不少。

网友:
做工不错  这么多的集成块

网友:
低黏度的润滑脂?没看到出镜

网友:
黄色的齿轮看着像磨损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