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小主机,夏天有点热啊

楼主(2024-05-03):
家里有个小主机,联想M910s,夏天到了,主机外壳表面有点烫手了,不知道是不是要换风扇?好像风扇不转,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知道windows有没有办法查看风扇转速。

网友:
夏天到了,拆开清灰吧

网友:
打开看一下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
拆开看更快一点。按理BIOS可以看到转速,而且不转应该会报警。AIDA也可能看到。手摸上去有点温度也是正常的温度。

网友:
下载个鲁大师就可以看转速啊!

网友:
拆出来,用鞋盒

网友:
直接拆开检查风扇

网友:
用aida64看,时间长了清灰换硅脂,风扇看看能不能加点润滑油

网友:
拆开用,,换到大机箱里。

网友A:
打开盖子比什么都有效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
小主机机箱空间紧凑,散热差是通病,如果在室内,夏天打开机箱盖,清理下风扇灰尘和加散热硅脂都是常见办法

网友:
拆看清灰了

网友:
开盖清灰换硅脂

网友:
正常,小机箱散热就是要差一些

网友:
搞个USB的小风扇直接吹机箱外壳散热吧

也没有其它好方法

网友:
小主机就是不好散热。

网友:
CPU风扇不转肯定会烧,我有血的教训。鲁大师看风扇转数,和CPU温度,有问题快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盖子比什么都有效

太不美观了

网友:
这点温度对电脑太正常了,你不会想温度高于40度就给电脑放假发放高温补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