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荣威的车,为什么一直火不起来呢

楼主(2024-05-03):
按理来说,上汽生产的车型很多了,而且荣威还是上汽独资子公司,不是和别人合资的。
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这些年一直火不起来,价格也不高,就是没有多少人买。
看了配置,也不错,6万就能买了。

网友A:
首先它自我定位就不是高端车,荣威名爵以前英国人手里的时候就不是豪华车
既然定位是大众走量车型,自然用料、技术都不会是什么高级货,怎么可能火起来

网友:
总有原因的

网友:
质量一般.
车机的bug咋反应也不修正.

网友:
荣威名爵的车尽量不要碰,确实便宜,小问题很多,有一句话,上修飞机下修表荣威名爵修不了,这车发动机相当奇葩,补个胎,换个机油,停下车,溜一下发动机就会坏,容易高温,还修不了,坏了就换发动机,缸盖螺丝半人高,现在可能好点了。

网友B:
我也很好奇,为啥BYD能出100w的车卖的还过得去,而荣威半米长的螺丝被喷惨了

网友:
荣威半米长的螺丝和我们建筑工地剪力墙对拉螺杆有得一拼。

网友:
在英国还是很火的,只是水土不服

网友:
一汽的车也不火

网友:
便宜就没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它自我定位就不是高端车,荣威名爵以前英国人手里的时候就不是豪华车
既然定位是大众走量车型,自然用 ...

英国都淘汰的车型能火起来,要是开放之前可能大火。

网友:
小众车型后期维护不便宜

网友:
朋友手上有个荣威350,这车确实不行。一言难尽啊。口碑就是一点点毁掉的。这辈子估计都不会再碰这牌子了。

网友:
这车在东南亚国家貌似还行,有不少4S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好奇,为啥BYD能出100w的车卖的还过得去,而荣威半米长的螺丝被喷惨了 ...

半米长螺丝,这个确实可以喷

网友:
我的2015年荣威350,开到现在除了换过刹车灯泡,其他都没动过

网友:
别的不知道,单位同事一台RX5,那个油耗真是高啊

网友:
怎么可能火起来,修不好的荣威,,,,不倒闭就不错了

网友:
这年头卖车得先学会吹牛逼,那某亚迪仿丰田狗屎一样的底盘,土鳖一样的外观。谁叫人家会吹呢,买车没几个懂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