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神舟j1900小主机增加红外遥控开关机功能

楼主(2024-05-03):
如题,神州j1900小电脑性能已经不能做为家用电脑使用,但是看看电视作为win nas等还是很给力的,本贴通过增加一个红外遥控模块与开关机按钮并联实现红外遥控器控制电脑开关与睡眠等。

由于被控信号是pc817光耦隔离的,你也可以套用这套改装办法到其它电脑上。由于模块可以点动,自锁,互锁,还有设定模块记忆开关状态所以你完全可以pc817后面加一个小继电器实现控制220v。

小主机正面全貌

主机内部正面全貌

主机改装部分全貌特写

红外模块特写(模块支持nec编码的遥控器学习,图中白色遥控器是万能遥控器支持拷贝nec编码,用手机摄像头看红外连续发射,如果按下前面猛亮一下后很有明暗节奏连续闪烁的大概率就是nec编码,如果没有闪烁感觉常量的就是非nec编码,或者闪烁一下就不亮那不能用)

小主机按钮板特写

红外开关模块简介

改装接线图,插座小巧不好焊接可以按钮与板上其它同一信号点焊接

改装注意点:
神舟j1900小主机本身就有红外功能,但是没有遥控器只能拆除原红外接收头,把模块红外头下面用锉刀打磨点降低高度尽量放在红外窗户中部。

特别注意:
模块背面贴有高温绝缘胶带避免与tf卡模块等短路烧毁,模块用的双面胶与uv胶水固定,遥控距离很不错用起来方便。

路过方便的话麻烦回个帖子说一句吧,几元的小模块挺好玩的,祝大家玩的愉快!

网友:
改遥控开关用着方 便

网友:
这样的帖子该申请加精。

网友A:
设置键盘唤醒不是更方便吗?加个红外还得另外搞个红外摇控器

网友B:
这种小主机多开几个任务就卡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键盘唤醒不是更方便吗?加个红外还得另外搞个红外摇控器

键盘是可以唤醒与关机,但是不能开机,且容易莫名其妙唤醒。

与带红外学习按钮的空中鼠标搭配使用,下面遥控器黄色按钮就是小主机的开关机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主机多开几个任务就卡的不要不要的!

说的没错,优点就是功率小5-15w可以做nas与央视影音.exe单任务看电视也很不错的。

网友C:
这种模块居然要十几块,毫无性价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主机多开几个任务就卡的不要不要的!

这玩意就是玩,看个1080视频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模块居然要十几块,毫无性价比啊。

十元,邮费占一半,又是邮费杀

网友:
好几台J1900,不是神州的,可玩性确实不错.啥都能装.

网友:
这个主板设置里面支持网络唤醒的,用手机就行

网友D:
这个模块有单片机来解码遥控码的,如果懂单片机的可以自己写一个,NEC遥控码就可以了,而且像这个开关机不用MOS用个三极管就可以实现了,不过折腾意义在于实用,电脑这种一般要不软关机,也有硬开关。除非放在特别的地方要不这个遥控关机的意义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块有单片机来解码遥控码的,如果懂单片机的可以自己写一个,NEC遥控码就可以了,而且像这个开 ...

特别适合受够了安卓机顶盒没有app看电视的玩家用各种电脑看电视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遇到遥控开关机与鼠标问题,本贴给出了整套方案,可以直接套用在x86小主机,台式机之类。

如7楼所示,用的带红外遥控的空中鼠标控制电脑,相当方便。

模块简单好玩,重在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主机多开几个任务就卡的不要不要的!

我跑黑群还可以啊